2台西门子S7-200的CPU226和1台MP277之间怎样实现无线通讯

楼主(2009-06-20):
2台西门子S7-200的CPU226和1台MP277之间怎样实现无线通讯,有哪位大哥做过吗,简要说明配置的方案,急急

网友A(2009-12-28):
无需更改什么,直接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通讯模块即可解决他们之间的无线通讯。程序和PPI网络一样。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B:
使用透明传输的GPRS/CDMA智能传输终端即可。

www.four-faith.com

网友C:
365工业电气商城的论坛上有详细相关工业自动化产品的技术资料及行业运用文献;
登陆地址:http://www.comeon365.com
产品信息
直流调速器:ETD SSD ABB 西门子
变频器:SSD ABB 西门子 富士 安川 丹佛斯 三肯
温控表:RKC 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