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ACS8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6-20):
本人工作为卸船机,每次控制合(系统得电)变频器都会有电流输出,而此时电机并未运转,经过一段时间电流为0。在电机每次运转停止后,也经过一段时间输出电流变为0,请问这些电流是怎么回事?如果通入电机,电机为什么不转?谢谢!

网友A:
是直流励磁,便于快速启动及机械报闸

网友A:
这种一般应用于ABB提升宏中,给电机一个预置磁场,以便启动能快速响应,这个励磁时间可调。出现的电流也就是励磁电流

楼主:
请问一曲日,机械抱闸与励磁之间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启动励磁功能 给电机一个预置磁场主要目的不是快速响应,而是提供足够的启动力矩。

网友C:
变频器的电流转变有个过程。

网友D:
转让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