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PLC和变频器的连接

楼主(2009-06-20):
在起重机上用于大车纠偏用的编码器应和PLC连接效果好还是和变频器连接效果好?如果和变频器连接怎么与PLC通讯?谁有这方面的应用实例请发给我luyanqiang2000@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我感觉应该和PLC连接比较好,你可以运算,把数据处理一下呀

网友B:
PLC于变频连接,分2种.第一种当然是模拟量比较简单.但是价格贵.用通讯当然可以.但是编程麻烦.主要看你用什么变频.不同牌子的有不同的通讯协议.

东元的是用MODUBUS RTU     难点CRC效验如果PLC没有这个指令则要自己写比较麻烦

三菱的通讯方式比较多.485通讯可以,但是效验方式是三菱自己的.CCLINK 通讯是相对简单,但是CCLINK卡比较贵.当然三菱现在还有很多通讯方式

总之一句话看你用多少钱就可以做不同方式.也要看你的现场要求.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大家一起学习.181673291

网友C:
plc连接好,用高速计数器接受,然后处理。一班的PLC及变频器都支持MODUBS通信。

联系:plc111@yahoo.cn

网友D:
嗯!楼上说的是好办法,用PLC连接旋转编码器,高速计数模块接受到信号后还可以处理一下,然后由PLC给变频器发出指令就可以了。也见过直接将编码器连接在变频器上的。那样的好像是作为回馈的信号接入的。用来完成一个PG回馈。PID调节嘛!查了下图,好像是接入手动脉冲发生器那个位置。具体的也不台清楚。大家一起学习!QQ535713930

网友E(2016-05-18):
引用 网友B:
PLC于变频连接,分2种.第一种当然是模拟量比较简单.但是价格贵.用通讯当然可以.但是编程麻烦.主要看你用什么变频.不同牌子的有不同的通讯协议. 东元的是用MODUBUS RTU     难点CRC效验如果PLC没有这个指令则要自己写比较麻烦 三菱的通讯方式比较多.485通讯可以,但是效验方式是三菱自己的.CCLINK 通讯是相对简单,但是CCLINK卡比较贵.当然三菱现在还有很多通讯方式 总之一句话看你用多少钱就可以做不同方式.也要看你的现场要求.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大家一起学习.181673291

你好!可以交我plc和变频器怎么使用吗?我可以付学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