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腾系列PLC组态丢失

楼主(2009-06-20):
我们这昆腾系列PLC出现几次组态丢失的现象,表现为不能控制外部设备,上位机无法监视数据,必须重新下载组态和程序后好用,为什么?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一般是电池损坏或电池接插件没有插好。断电再上电程序丢失

楼主:
没有断电,在正常运行时出现故障,故障现象还有与远程站无连接。

网友B:
更换CPU,检查主站的接地

楼主:
我们这共有三台这样的CPU,都出现这样的毛病,一般三、四年出现一次,别的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毛病,是不是产品有缺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共有三台这样的CPU,都出现这样的毛病,一般三、四年出现一次,别的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毛病,是不是产品有缺陷?

这么神奇?是什么型号的CPU?三台CPU同时丢程序,或者有别的什么规律?

楼主:
不是同时丢,而是都丢过

楼主:
请问如何查找停机代码

网友D:
你们很幸运,能用schneider 的PLC。用了它就要学会转变观念。要它不坏还用我们工程师干吗?我们不得下岗回家?

一个Sch的一级代理跟我聊到:一公司用SCH的PLC,SCH 去现场三次也没解决问题。最后那家公司干脆整台机器丢一边了!

还好,你们不用把机器丢一边去!

这些问题不只是你们碰到。太多太正常了。说白了:它的PLC就这样!

网友E(2009-08-03):
看一下丢失数据的时候有人是否在局域网使用了主CPU相同IP的电脑

网友F:
检查各点的接地吧,可能是接地不好有大的电流干扰.

网友G(2009-11-20):
施耐德电池理论上是一年换一次的。

但是看你的问题,感觉好像是内存的问题,连线看看PLC运行的内存状态,是否过一段时间,内存会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