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编程思路,两台泵工作,一台泵备用,需要PID调节怎么做?

楼主(2009-06-20):
正常工作时, 两台泵工作, PID怎么来调节两台泵,是在上位机分别给两个泵做PID调节画面吗?

其中一台故障后,备用泵自动切换, 也要做PID调节频率, 我就不太会想了,备用也要给做个PID调节画面吗?

网友A:
晕 一头媲水 再想想吧 现场应该比较容易想 加汕

网友B:
看你用一台变频器还是两台变频器嘛。

网友C:
我跟你说啊!是不是想做恒压供水,这样想吧。假如有三台泵,全部用一台变频启动控制,首先启动一台,看供水压力,如果变频最大压力还是不到,第一台工频控制,变频转到第二台,第二台可以在频率内上下,压力还是不到,可以再转到第三台,如果压力到了,退出一台,变频转到第二台,压力还大,继续转到第一台,明白了么。我现在就在做一个恒压供水自己写写,然后到PLC试验。

网友D:
楼上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网友E:
照这种情况应该是一台不够两台有余,一台工频控制满负荷运转,另一台作个闭环控制,也就是你说的PID调节。如果两台都作PID调节,很难控制稳定。

楼主(2010-09-10):
每个泵都有变频器,不是恒压供水, 只是保证两条线路PID调节加药。

网友F:
应该是两台分别独立的控制系统,只是共用一个测量值而已。两个PID控制器,两个数据库,两个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个泵都有变频器,不是恒压供水, 只是保证两条线路PID调节加药。

你可以在程序中做个“数据软连接”,就是用哪台变频器就吧PID 输出的数据连接到相应的输出通道到变频器上!

网友G:
只需一个PID 模块。。。。。。。。。。。!

楼主(2010-10-22):
明白了,谢谢miy_gongkong miy_gong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