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逆变单元求助

楼主(2009-06-20):
送电启动后 可以运行一下,接着就报A020  和F011,可以复位  复位后在试车故障重复出现上升时间已调到25秒,没改善。

我查了下是过流。

参数没问题,报故障之前电机动了下。

哪位高手处理过类似问题,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动了一下不能说明电机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B:
卸掉电机是是看吧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C:
说清楚,是什么负载,不然怎么帮你?

楼主:
负载是4千瓦的带减速机的电机,现在电机肯定没问题,因为还有一台好的逆变器,可以工作。

网友D:
看下可控硅有问题没有?我以前遇到过就是硅的问题

网友E:
建议你把触发板换了

电机没问地的话

可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也可能是IGBT的问题

网友E:
上升时间调到25秒还抱故障的话、建议你采一下故障曲线、看看报故障的时候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F:
驱动板电容坏.无极性电容

网友G:
专业维修西门子70工程机www.lxzndq.com.cn

网友H:
卸掉负载试试看,堵转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最好不带负载试试看,其次去掉负载电缆,从变频器输出端去掉,看看你的电缆是不是有问题,不符合西门子的安装要求;最后看看灰尘、风扇是不是有问题。实在没有办法了,那就只有换一个新的变频器了,如果好的话,就说明变频器坏了,去修得了。我不是修变频器的,因为如果真的坏了,一个件一个件的查了。建议使用排除法确认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样最直接了。

此外说明一下,过电流这种现象,什么问题都会引起他的发生的,短路、堵转、线缆问题之类都可能引起。我遇见过三菱的说是过电流,以为电机问题后来发现一处电缆磨破了,且不是死短路,因此很难排除了。建议不要轻易下结论,做无用功了。

网友I:
学习了,10楼jing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负载是4千瓦的带减速机的电机,现在电机肯定没问题,因为还有一台好的逆变器,可以工作。

那就不是负载的事了,不知你这变频器是刚安装好还是运转了一段时间出现的故障啊?要是新安装的不知作没做电机辨识。要是运转一段时间后出现的问题,建议查一下IGBT的触发电路和IGBT.

网友K(2009-09-27):
之前是不是模块坏啦啊     如果是那就是驱动没有修好啊

网友L:
把上升时间P116高一点,看行不行,以前我遇到过就是这样。另看一下线路是否有接壳现象,若还不行,可以试着调一下CUVC板,应该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