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温升是否过高

楼主(2009-06-21):
用正泰的MY4N系列的中间继电器,运行时温度达到70度,环境温度25度左右,请问有影响么?

楼主:
用正泰的MY4N系列的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是AC220V,运行时温度达到70度,环境温度25度左右,请问有影响么?

网友A:
温度高容易老化, 肯定有问题

网友B:
中间继电器用的多吗,多了就考虑电控柜的散热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继电器用的多吗,多了就考虑电控柜的散热问题

还可以换个牌子的试试看,,,,

网友D:
70度是有点高,电柜内有空调吗?

你说的环境温度25是你所有继电器旁边的温度吗,还有你的继电器动作的频率是不是很快呀,如果这两者不是的话你试着换另一种继电器看看

楼主:
只有继电器的温度是这么高,其他的都正常。在这种温度下长期运行,继电器会有安全隐患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容易老化, 肯定有问题

网友F:
没问题,放心使用。国产的电磁器件,铁心质量有一点不足,难免发热。

网友G:
有,线圈容易烧,磁性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容易老化, 肯定有问题

考虑一下散热吧,还有就是你的继电器是不是动作很频繁啊?如果频率太高,也有可能有温升!

频率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固体继电器!

网友I:
这么高的温度肯定会出问题,可以考虑换别的品牌的。

网友J:
铁心有问题

网友K:
温升超过40K了!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L:
正常的中间继电器是不会这么高温度的,可能是中间继电器有问题了,考虑换个新的,不一定是品牌的原因。

楼主:
测量的温度是中间继电器下方线圈处的最高温度,继电器正面温度4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