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上电飞车

楼主(2009-06-21):
前一天晚上还是很好的,第二天上电就飞车,线路没动过。后来换过驱动器、线路,最后换了电机就好了。不知道电机出了什么问题?一般飞车有几种可能?相序接错、编码器有问题、还有。。。。。

网友A:
如果是换了电机就好了,那估计就是编码器的问题。你说线路没动过,那应该不会是相序接错。

网友B:
伺服电机编码器有问题了

网友C:
飞车时,伺服驱动器上显示什么报警号或者故障码了吗?

楼主:
没注意报警,也不敢飞的时间长,直接就关电源了。

楼主:
好像没有报警,因为它一直飞车,都不停的,只有关电源才停下来的

楼主:
先亏是旋转轴,不停的转,要不然就闯大祸了。

网友D:
说明J3的保护做得极不到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报警,因为它一直飞车,都不停的,只有关电源才停下来的

??????怎样是飞车?

超速保护肯定有的!"好像没有报警"要确定!

网友F:
有谁知道J2S-500A+HC-SFS502B系统用于垂直负载时为什么会快速往下掉?

楼主:
没有制动,没有又丝杆,还有可能是编码器线和电机线的问题导致飞车。

网友G(2013-03-14):
我也碰到了  J3的伺服 还在找原因 一开始是报AL 50的警  我就断电了 重启后就飞车

网友H(2013-08-08):
编码器坏了或原点丢了,可维修15622323545

网友:
一般就是编码器的问题,查查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