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子程序用法

楼主(2009-06-21):
当我调用了子程序之后,我的主程序里面的程序可以同时被执行吗,调用子程序之后我的子程序什么时候返回到我的主程序中去以及它回到什么位置

网友A:
不存在同时的问题,PLC的执行是利用顺序扫描的,在一个扫描周期里的执行要求只会在后面的或下一个周期被写出。

网友B:
用户名是赴美专业实习的知道楼主的问题,你可以找他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同时的问题,PLC的执行是利用顺序扫描的,在一个扫描周期里的执行要求只会在后面的或下一个周期被写出。

网友D:
当你调用子程序的时候主程序是执行的,不过不是同时,第二子程序结束后会返回调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