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三通电磁阀有常开和常闭吗

楼主(2009-06-21):
请教了 第一次用到这方面的

网友A:
两种都有

网友B:
  对于某些品牌的两位三通,常开和常闭可以现场改变(就象JS7型时间继电器一样),将其拆开,反装一下密封垫,常开就变成了常闭。

网友C:
两位三通电磁阀不就是三口两位吗?肯定有的。

像五口两位的,出气口一个常开,另外一个肯定就是常闭了。

网友D:
对于某些品牌的两位三通,常开和常闭可以改变,一般有开关可以改变。

网友E:
当然有,这是亚德客的:

网友F:
一般的阀都是对称设计的,把阀芯弹簧和线圈对调方向即可实现常开变常闭

用五通阀堵一个出口当三通阀用,想要常开常闭都行

网友G(2010-01-11):
楼上所说的都是一个常开另一个就常闭呀.

有没有这样的型号: 当失电后, 两路都闭合呢?

需求是这样的: 工作时, 需要按指令交替通A路和B路,系统关闭(失电)后, 要等指令才知道开哪路, 所以需要"常闭"(就是两路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