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9-06-21):
在程序上看有输出,但模块上的点没有亮,不能驱动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怎么回事?用的是Q00系列是QY42P漏型输出模块

网友A:
输出的负载电源有没有接好啊

网友B:
量下PLC上面通没有

网友C:
plc坏了吧!!!!!!!!!!!!!!

网友D:
先测有没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负载电源有没有接好啊

网友F:
输出点 对应指示灯没点亮,应该是模块通道故障,换个通道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负载电源有没有接好啊

网友H:
模块输出端接线有问题.

网友I:
不知道你怎么看的程序

也许双线圈呢  后面的没输出你没看到

模块坏的可能性小些

网友J:
监控软件有问题,,或重起PLC一下看

网友K:
换一个通道试一下,查查接线的!

网友L:
本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很有肯能是双线圈,你可以把所有程序删掉 再单独把你应为有问题的Q点 输出 ,这样就可以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

深圳威控自动化有限公司专代理西门子、丰炜等PLC。海泰克人机界面;
提供专业系统设计、维护和自动化系统改造 等技术服务
网址:http://www.weikong32.com
电话:0755-61583522 技术工程师:QQ 644069087 13714271039 左工

威控将为您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怎么看的程序

也许双线圈呢  后面的没输出你没看到

模块坏的可能性小些

网友N:
可以先看一下输出的继电器有没有坏。用万用表测一下它有没有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