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了热继电器还会烧动机啊

楼主(2009-06-21):
为什么装了热继电器还会烧动机啊

网友A:
为什么有了医院还要死人呀?

网友B:
热继没有启动保护的作用。或者电机烧毁不是过热引想的。

网友C:
热继没有启动保护的作用。或者热保护调节不当

网友D:
1、整定值大;

2、电动机不是过热烧的。

网友E:
楼上分析得都很有道理。热继电器不是万能的。

网友F:
    热继电器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G:
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有要求的,再说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也是1.1倍的,要是想保护的好,还要加装断路器,和快速熔断器。

网友H:
你检查过吗?这个热继是否坏了?是否与电机匹配?

网友I:
热继电器不是万能的啊 烧电机还有很多原因的啊

网友J:
原因挺多的:1 整定值大了

                        2 热继电器本身有问题

                       3 电机并不是过热烧的

漏电马达说的有道理,热继电器并不是万能的。

网友K:
选得热继电器太大了饿

网友L:
热继电器在应用的过程中,会出现疲劳状态,特别是在连续动作时,其感应就会变慢,这时候是起不到热保护作用的,当然会烧电机了。

网友M:
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预防电机在进水的情况烧。

网友N:
热继电器不是万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预防电机在进水的情况烧。

用漏电保护开关,但也有个缺陷,当绝缘不是很好时,开关经常会跳闸,会影响你正常使用的。

网友O:
请问热继是用来测温的还是限流的

网友P:
热继只能在过流上起到保护作用,如果说其它方面的原因就不行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热继电器不是万能的啊 烧电机还有很多原因的啊

网友R:
原因很多,至少热继电器失灵了

网友:
这样是常常有的,我现在基本上不用,直接用断路器保护。

网友S:
引用 网友P:

热继只能在过流上起到保护作用,如果说其它方面的原因就不行了!

首先,热继不是过流保护器件,过流有过流继电器,而热继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其内部的双金属片会在电机过载产生热量时发生弯曲位移,但长时间使用和环境的因素会使金属片性能改变,起不到保护作用。现在俺厂里已逐渐取消了热继,而是用保护器。

网友T(2009-07-26):
1、有的热继电器的实际保护动作电流与标称值不一致,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制造质量问题)。如果是偏小,电机经常停,不能正常工作(我就吃过亏)。如果是偏大,电流大了也不动作。

2、使用的热继电器的标称值或整定值过大。

3、有的比较老式的热继电器在缺相时不动作。

4、热继电器动作几次后就不准了。

网友U:
继电器不是万能器,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不会长生不老

网友V:
引用 网友T:

1、有的热继电器的实际保护动作电流与标称值不一致,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制造质量问题)。如果是偏小,电机经常停,不能正常工作(我就吃过亏)。如果是偏大,电流大了也不动作。

2、使用的热继电器的标称值或整定值过大。

3、有的比较老式的热继电器在缺相时不动作。

4、热继电器动作几次后就不准了。

网友W:
上一次我公司一台电机烧了,就是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被调大了,我火死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D:

1、整定值大;

2、电动机不是过热烧的。

支持

网友Y:
垃圾东西早点丢了,现在的热继电器都是没实际用途的,装了跟没装差不多,特别是一些垃圾牌子。

网友Y:
就算你电机是10A你把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调8A你电机烧爆了它都不甩你的,现在的sz货太多。一些公司的采购为了便宜都买垃圾。都在为自己牟利啊

网友Z:
有一种热继电器可以,保护的比较全好像是电子的.有过压,欠压,过流,缺相你买个看看

网友AA:
热继电器只能起过载保护,实际上很多的电动机被烧都是由于电机用久了没有进行维护保养,导致轴承有问题,电机扫膛造成线圈绝缘损坏引起的。

网友AB:
你给主电路装3线空开,让后再给电机装热继电器,你装之前要看看电机电流是多少,要比电机的电流大1.5倍

网友AC:
换个电动机保护器!那个多方面保护,应该好一些

网友AD:
热继没有启动保护的作用。是热保护调节不当或者没有选用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AE:
热继电器是过载保护,对短路,外伤,受潮等几乎不起保护作用

网友AF:
还有电机自身质量就不好啊

网友AG: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热保护电流设定和电机的额定电流不匹配。

        2.电机本身问题,电机对地或缺相、短路。这个必须用摇表检查电机对地,万用表不准确。

           这种情况我在公司搞维修遇到过!

网友AH(2009-09-26):
不是有了保护就完全可靠,原因有很多种,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I:
因为你装了电机.cai

网友AJ:
烧电机,说明前面断路器就选大了,再者电机本身绝缘接地就不好!

网友AK:
1电机不是烧坏的

2热继电器调的过的

还有很多的原因,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L:
热继电器可不是万能的,从故障到继电器动作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W:
热继电器也不是万能的

新麦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了医院还要死人呀?

这句话好经典啊`!    那要是有了热继电器  点饥不烧了~!   那不做点饥的厂就要倒闭了哦~!~~~~~~~

网友AM(2009-11-12):
热继电器动作条件是通过电流大于它的额定工作电流,导致发热铜片变形来达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AN:
打开电机检查线圈,是否都是有一相线圈发黑烧毁了,

电机最怕缺相,缺相烧电机是一烧一个准.热继电器很难保护缺相的.

网友AO:
你要明白,热继只不过起到的是过载保护,并且如果电机长期在高温下运行的话,热继也不会起作用的,况且,很多条件都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AP:
热继电器长久失灵,定期整定动作值。绝缘降低,相间或匝间瞬间击穿。

网友AQ:
呵呵,有意思!俺们一开始也用热继电器,普通的。后来,老烧电机就全部改用电子式的,EOCR的,还是烧,不过有新发现:操作工习惯电机不转,或是报警时,直接用小木棍顶接触器......

网友AR(2011-01-12):
电机质量有问题,热继电器定值整定合理性、热继电器本身是否完好都应该检查,再定性吧。

网友AS:
引用 网友AQ:
……操作工习惯电机不转,或是报警时,直接用小木棍顶接触器......

说明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缺相运行,电流大,烧电机!

网友AT:
需要多重保护才对,热继毕竟保护有限。

网友AU:
热继匹配合适吗?还有整定值是否准确可靠

网友AV:
其安装的热继电器与电机不匹配。

网友AW:
我用过国产的一种热继电器,不到一个月它自己的供电变压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烧了,要是没去巡查还不知道,要靠这样的东西保护马达是太天真了。用料太次,设计太烂。

网友AS:
引用 网友AW:

……一种热继电器,不到一个月它自己的供电变压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烧了,要是没去巡查还不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不明真相。

网友AW:
引用 网友AS:
引用 网友AW:

……一种热继电器,不到一个月它自己的供电变压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烧了,要是没去巡查还不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不明真相。

不好意思 ,也看错了,我写错了,我遇到的是电机保护器。

网友AX:
原因很多,要看你的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动作是否正常。还有你选配的热继电器和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值是否差不多,还有整定值跟是否正确。

网友AY(2017-10-25):
热继电器  只能过仔保护

网友AZ:
热继电器只能用于长期运行稳定运行工作制的电机,整定时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1:1。作用过载保护和电机缺相保护。无法作短路、瞬时过电流保护,不能作为点动、频繁正反启动限流短时工作制电机保护。长期工作制电机热继电器整定值正确完全能起到保护作用。除非设置整定值过大或其他原因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