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y PRO到底如何仿真

楼主(2009-06-22):
我头都大了 想通过电脑模拟一下仿真 连接老是提示 这不是有效PLC地址 或PLC忙碌 或介质已关闭

我的设置如下 应该没问题  都连接不上....

网友A:
你用的是USB,地址SYS,改成以太网就行啦  QQ:610927881

网友B:
有一个仿真模式,在常规连接的下面

网友C:
在工具栏“PLC”下拉菜单中,先点击“仿真模式”,在点击“连接”,就行。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找资料说是PLC中项目出现严重故障,于是我关闭仿真器,重新开了一个新的项目,只定义CPU,然后再连接仿真器,仿真器正常.于是保留仿真器,关闭新项目,打开老项目,再连接到仿真器上,问题得到解决.你可以试试.

网友E: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F(2012-02-14):
你把输入法改掉,改成英文输入法,Ctrl+空格,然后,重新生成后,重新连接仿真器!就成功了

网友G:
人家的在仿真模式下的,

网友H(2012-03-15):
看下你的任务栏里面 那个图标有没有冒出来~ 如果没有检查软件或者那里杀毒软件给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