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负载有380V,但水泵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

楼主(2009-06-22):
确定水泵是好的,因为换了5、6个好水泵上去了,但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水泵转速低,负载量下来电压也有380V,这是为什么?

会不会输变电下来那儿有问题?相位什么的变化了

网友A:
1、测量电机的电流,注意是每一相电流。

2、检查一下水泵的旋转方向。

3、有可能的话,再检查一下水泵的转速(用转速表)。

网友B:
电压能确定不是虚电压吗?

网友C:
用手盘一下对轮能盘动么?是不是泵轴太紧?

网友D:
电压有点问题,可能是虚拟

楼主:
电压不是虚电压,也不是泵轴的问题,因为别处好用的水泵挪到此处不能用,此处不好用的水泵挪到别处又能正常工作,

1楼的朋友所说,如果测下来电流不对那又能怎么办呢?

来回调了相位,确定水泵转向是对的,水泵转速似乎有问题,但能怎么解决?会不会频率的事?

楼主:
急求助版内达人!!!

网友E:
你的泵是直接接电源开关,还是有控制回路的?

网友A:
如果三相电流显著不平衡,那可能是电机有问题。

如果只有2相有电流,那就是缺相运行。

如果三相电流明显偏低,那可能是管路有堵塞,也有可能是吸水管路有泄露。

楼主:
楼上的朋友,缺相要怎么解决?缺相是不是就是断一根线?那在负载的情况下电压都有380V哎,不负载也有380V了

???急S我了~

网友F:
什么水泵、你怎吗知道转速低。

网友F:
电流正常吗?

网友G:
“电压不是虚电压,也不是泵轴的问题,因为别处好用的水泵挪到此处不能用,此处不好用的水泵挪到别处又能正常工作...”

莫非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H:
   如果电压不是虚电压,是不是有缺相的可能

网友I:
1.缺相(线,开关,接触器,)

2.管路有问题.

网友J:
1。缺相。你可以量量每一线电压的电压是否为380V,每一相的对地电压是否为220V。切记每一相都要量。

2。量电流,确定三相是否平衡。电流是否过大,是否超过额定值。

3。检查水泵马达转向是否正常。

网友:
电压,电流是首先要检查的,三相电流够大三相平衡,电机和控制没问题,转速低,检查其它地方。

楼主:
唉,不知道怎么办?

15楼的朋友,您所说的我都做了,是正常的,就是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K:
检查一下,电动机与水泵的转速是否配套。

网友L:
只试电机看转速似乎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检查一下,电动机与水泵的转速是否配套。

网友N:
最好将线路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O:
听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缺相造成的,要是缺相的话不仅会转速慢,而且电机的声音也不对,应该有嗡嗡的声音,就像是堵转。

网友P:
检查一下水泵的旋转方向。

网友Q:
请楼主把电机铭牌参数写出来,并把测出的三相电流也写出来,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R:
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测量电压的,是带了负载测量的吗,直接从电源开关处接三相电源到电机看是否正常,以此来判断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S:
从你所说的情况看,是出水管道堵塞。造成电机转速下降,不出水。你可测一下水泵的电流(电压有假象)。1.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出水管道堵塞或阀门关闭!2电流小于额定电流:进水管漏气或底阀损坏!3.电流基本等于额定电流:进水管堵塞!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建言,准确的说,它有时间段,比如,白天12-16时水泵运转又正常,水压能达到我要的标准(3公斤压力), 晚上水压就严重不行了,只有0。8公斤了,水就打不到楼上了。

但无论什么时间,电压量下来又是正常的,我是指负载情况下量,不是虚电压。

如果确定是电压不行,我弄个交流稳压器就行了,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T:
这个问题是你的用水量的问题,12-16点用水量小,能达到3公斤,晚上用水量大,压力就上不去了,估计是水泵的流量大大低于用水流量造成的,但如果在晚上电压低,也会造成水泵出力不足,但这个问题比较好确认,压力低时,测三相电压,如果到380v就不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当然不是用水量的问题,这个能基本确定的。就是没人用水,压力也一样下来。

这个问题谁都能考虑到啊

网友T:
我认为你无法确定是否有人用水,除非你关闭出口阀门,会不会管道有大的漏水,或者有人偷你的水,否则,这个问题就很怪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认为你无法确定是否有人用水,除非你关闭出口阀门,会不会管道有大的漏水,或者有人偷你的水,否则,这个问题就很怪异了

我晕~

网友A:
这位楼主还真犟,你建议他量电流,他给你来个量电压。

量电流、量电压是有区别的,有电压不一定就有电流,其实一个电流表也不过就几十元钱。

网友T:
不知道楼主是想解决问题,还是在这里出题考大家,怎么感觉你说话有点酸?好像别人小看了你似的,其实大家都在不同角度提醒你,不是说你不会做

网友U:
先查一下是不是缺相,再用手转一下能不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于不知道楼主是想解决问题,还是在这里出题考大家,怎么感觉你说话有点酸?好像别人小看了你似的,其实大家都在不同角度提醒你,不是说你不会做

我心里着急,别太介意哦。

量了电流,电流在1.2A/相,1000KW正常有1000/380=2.63A的电流,但电压是正常的,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但电流小怎么办呢?确定水泵是好的啊

楼主:
求大家再给我出出主意呢

小生这里有礼了~

网友V:
是不是水泵内部有什么元件分压,使得电动机线圈无法有380电压

网友W:
你抽的上自来水吧,晚上供水不足自然压力上不去啦

网友X:
对压力要求严格!建议加换大水泵,加变频器,恒压供水!

网友Y:
跟水泵关联的主干线有断线,你量的电压和电流是两相电作用在三相负载上产生的第三相电,请检查线路去,不要在泵上下工夫了

网友S:
跟据你后面所说的电压正常、电流偏小,那就是电源的内阻太大。解决的方法:1.增加变压器容量。2.换更粗的电线(或并联一组三相线)。根据故障有时间段(或如果水泵电源线是专用的),就只需增加变压器容量。

网友Z:
请问各位老师。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型号是[6RA70]通电后进线接触器用继电器大约5分钟以后吸合是什么原因,怎样维修。

楼主:
这个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最新情况:我购买了稳压器,并且驳接了变频器,水压随频率调高有所增加,但增加不大。

稳压器完全调到最合适的工况:电压390V,电流1.2A,在这样的显示下,仍然不能正常打到所要的水压0,4MP,一般只有0.1MPA,但水压每天明显有规律的变化,就是白天10-16:00左右,水压能达到0.4MP左右,其它时间仅有0.1MPA左右,难道与其它用电器的负荷多少有关?

但显示前后电压和电流并无变化.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AA:
开机前烧香没有?我想只有观音菩萨能帮你了.要不,换个人试试?

网友AB:
你测量的电压是水泵没有启动时候的电压,要等到水泵正常启动后测量一下电压。肯定不足380v,这有可能是水泵所用的电缆线过长且载流量不够造成。

网友AC:
测下电流才好分析

网友AD:
搞个小的三相风扇接在这电源上看看转速正常否

网友AE:
引用 网友C:

用手盘一下对轮能盘动么?是不是泵轴太紧?

网友AF:
1:首先确认电机与泵是否配套,电机转向是否与泵的是一致。出现问题时首先检查电机运行是否正常(一般检测电机三相运行电流就可以判断电机是否运行正常,必要时可使电机与水泵分开空试电机)。2:转速慢的问题,如果是降压启动的,检查起动柜是否切换到运行状态,另外,电源承载能力不够的话(即是电机运行时电源压降太大)也会就成电机转速不降。

总而言之,如果是电机运行不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机温度高,或有异常响声等)都应着重检查电机主线回路,如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元件、电机绕组引出线、熔断器及电源供电线路等。如果电机超负荷(即电流过多超出电机额定电流)则检查机械部份或管道了。

以上是在下的一点点小建议,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AG:
1测三相电流,如果平衡,而且不大,但转速还是偏低那是电机转子出问题了,有可能断条,有可能虚接。(鼠笼电机也会转子虚接,最好更换)

网友AB:
还要检查一下水泵的扬程是否合适。

网友AH:
我同意徐东升判断能力。线路有断路的地方存在感应电压。我有一次去处理一个空调在电源插座用万用表一测量有215V 空调不起动。我用一灯泡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需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I:
你把接触器下端头线拆了, 在量一下是不是相与相之间还是 380V的电压,在量下电机线是不是很好

网友AJ:
你的机组是怎么运行的?

网友AK:
你是用什么水泵,按你说的电流1.2A的话,这个水泵也就是0.5KW左右的功率,这只是家用泵的功率呀?电流一定有问题,你量电压的位置应该在水泵电机接线柱量出来才是正确的水泵输入电压。量好这些数据后再给出来才能知道怎样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AL:
管道“来水”有那么多没有啊 ??你的描述像是管道里有问题哦??电机就转那么快 ,一般电压波动不大的话电机不会有影响的!!

还是查一下压力小的时候管道里的进水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M:
进水管堵了,水泵漏气,叶轮坏了

网友AN:
是不是接法错了,三角型接成星了。

网友AO:
前几天我一个同事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变频器达到50HZ时的输出功率并未达到电机的最大功率。电机的额定频率是50HZ。

但切到公频时,电机输出出力马上到最大。

我也比较奇怪,考虑来去 似乎只要工艺上的问题了

网友AP:
是不是扬程问题是啊?

网友AQ:
在某个时间段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电压和电流没有变化,那就证明电机水泵没有问题,可能是水源的事。

网友AR:
我想不要考虑水泵的问题了,是白天晚上的用水量有差别,还有一个就是泵太小了,你的泵大概只有0.55千瓦,我的建议是增加泵的功率。再加上一个合适的变频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莫名其秒地就好了。

我的泵是1.1KW,水泵显示最大扬程42米,额定流量大约在6吨/小时,现在都达到这个系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唉,

网友AS:
晕,个个都不看清问题就回答

全看了,一大堆问题,说不清,一个字怪

目前只认为与水,或者电流有问题,为什么呢,说不清,原因多多,多看搞搞,那天不小心就明白了,哈哈

网友AT:
换台容量大点的电机

网友AU:
水泵运转达正常吗?水泵输出多大,应与其它电器负荷无关,管道是否太长,是否有漏点,在用户高峰时可能出生供不应求,更换大功率水泵

网友AV:
水压好的时候用水估计少  这是泵流量小了 或者是管道口径与泵不怎么匹配  总之我的感觉是水泵的事 不是电器上的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莫名其秒地就好了。

我的泵是1.1KW,水泵显示最大扬程42米,额定流量大约在6吨/小时,现在都达到这个系数,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问题,唉,

早就叫你烧香的,偏不信!下次开机前记得上柱香!!!

网友AW:
你进水管是不是接在自来水管上的,水压太低了你怎么做都不行的。

网友AX:
从上述看,电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还是应当留意其他:如管路问题等。

现在好了,也有可能故障源消失了。

网友AY:
线路?或者供水不够?

网友AZ:
不知道楼主是想解决问题,还是在这里出题考大家,怎么感觉你说话有点酸?好像别人小看了你似的,其实大家都在不同角度提醒你,不是说你不会做

       你的电流是不是用电流表先各测三相相线相等,后再测总电流为0呀,其实你说了那么多也没有说清楚你的水泵的型号内的东东

网友BA(2009-07-22):
这么多电工来研究一个水的问题,我想就是水源不对才会这样吧,不是说压力小时电流也是小的,也就是说差不多像空载!

网友K:
电动机的极速是否合适,水泵扬程是否满足要求,电动机的功率是否大于等于水泵配套功率

网友BB:
管道泵?

水泵入口压头有无变化?

网友BC:
你用的是哪种泵,看我能帮你吧

网友BC:
就看电流就行了,如何三相电流平衡,就是泵没有打的起来。你换了几台泵都是这样,可能是管中有气泡或者进出口阀门开度太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