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度,说明书要求接3k~5k,问接1k或接10k,有何不同?

楼主(2009-06-22):
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接10K没什么问题,只要电流不超过允许范围

网友B:
没什么不同,一样

楼主:
我以前经常接10k 的,但说明书上说接3k~5k,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主要是考虑电流对其内部的影响

网友D:
没什么关系,我厂里几十台变频器,我用的都是10K的。

网友E:
调节的灵敏度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调节的灵敏度不一样的。

同意

网友G:
都可以用,只要不超过电位器的电流就可以。

网友H:
噢!那样呀!也就是说接3-5千欧的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I(2012-06-18):
我有个变频是5K的,换的时候弄了个10K的,结果是调到最低,变频器还是在20-25HZ浮动,不能归零。目前也不知道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我又换了一个好了。只有一天。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度,说明书要求接3k~5k,问接1k或接10k,有何不同?——当然不同!

1、接1K可能导致变频器内的DC0-5V(10V)电源负荷过大而损坏!

2、接10K可能导致电位器的电流过小,其电压受外界干扰存在漂移。。。。。。或者电位器抽头提供的信号电流不够而不足以驱动变频器内的相关电路。。。。。。当你把电位器阻值继续放大,你就可以慢慢看出问题所在了——直到无法调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度,说明书要求接3k~5k,问接1k或接10k,有何不同?——当然不同!

1、接1K可能导致变频器内的DC0-5V(10V)电源负荷过大而损坏!

2、接10K可能导致电位器的电流过小,其电压受外界干扰存在漂移。。。。。。或者电位器抽头提供的信号电流不够而不足以驱动变频器内的相关电路。。。。。。当你把电位器阻值继续放大,你就可以慢慢看出问题所在了——直到无法调速。。。。。。

         完全同意说法,超出范围不大的话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