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风机盘管三速开关能否接2个或多个风盘

楼主(2009-06-22):
请教各位高手:1个风机盘管三速开关能否接2个或多个风盘?这个有没有设计标准的限制?

我是初学者,没有分数可以赠送,希望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6-25):
可以接两个盘管,多了会是控制面板烧保险

网友B(2010-09-18):
可以接多台的,但各台机组高中低需完全并联; 需考虑开关的容量,对于大规格风盘建议接两台就可以了,小规格的可以接3-4台, 风盘管型号牌一般都有输入功率的; 如果只想用一个温控可扩展继电器或接触器,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C(2011-08-31):
需要控制的风机盘管是需要并联的,而且要考虑触点容量。。。 就这2点了。。。

深圳韦恩自控--罗工,QQ151422958  欢迎技术沟通和产品咨询。。。

网友C:
有需要做厂务监控,空调自控或者 霍尼韦尔西门子的楼控产品的请联系  QQ151422958  深圳韦恩自控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