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如何检测其是否足功率

楼主(2009-06-22):
我厂的倍捻机在生产使用过程中,在负载一致的情况下(比如Y160L-4,15KW),相同型号但不同厂家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所测的的电流有高有低,电机温度也就相差很多,对我们来说肯定是电流小的电动机好,所以我想问一下电机的这方面的好坏如何测量,以便购买时选择,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在不超过额定电流情况下,温度低的质量好!判断电流大小可判断面太小。

网友B:
十只手指有长短。有的电机质量好,有的质量差。

网友C:
没有这方面的规范吧

网友D:
        倍捻机为纺织设备。纺织厂电动机容易因棉纤维附着而堵塞,造成温度较高。Y160L-4,15KW为通用电动机,不适应在纺织厂使用。目前国内纺织厂多用FX、FX2系列电动机。

网友E:
这个问题没接触过<><><><.

网友F:
如果有功率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功率表测量一下数据,与实际功率进行对比

网友G:
Y160L-4,15KW为通用电动机,不适应在纺织厂使用。

网友H:
正规方法应该是用扭矩传感器测量输出扭矩(参照电动机试验)。一般情况可采用上面介绍的方法。

网友I:
你们那电流小的,参照下就买它呗。

网友J:
“三相异步电机如何检测其是否足功率”“电机的这方面的好坏如何测量,以便购买时选择?”

1、购买时你只能通过电机出厂名牌,选择自己需要的电机;

2、在购买时,你只能通电空载试验,此时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空载起动正常,无异常;

2)空载运行声音轻,无杂音;

3)空载运行电流小,平稳,三相平衡;

3、购机者一般无法检测电机功率、转矩等,因为这些必须在电机额定运行时才能检测到!

网友K:
楼上说的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