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森兰FL故障详细分析思路

楼主(2009-06-22):
最近修了好多森兰的机器,都报FL。

好些都修不好,查不出毛病。

由于FL这个故障范围很广。

好些时候无从下手,烦请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
模拟上电,驱动的上找不出问题,老有一项和其他不平衡,该换的元件都换了

楼主:
谁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
有没森兰高手帮下忙啊啊

网友A:
不 知道现在森蓝是不是316J驱动啊。如果是那跟定 是316J周围特别 是 14脚周围 电路有问题 哦 !仔细看一下输出波形!!

网友:
首先,对森兰早期产品保护信号的多样性对您的维修工作带来的困扰和不便表示歉意,此类老款产品,我公司已全部停产,但森兰公司将既往提供服务支持,感谢你对森兰的关注,请关注本公司目前产品系列,在此留下联邮箱,如有不明,请联系senqz2008@163.com,本人是森兰公司员工,愿为你提供支持。

网友:
更正一下,本人邮箱为senlanqz2008@163.com

网友B:
重庆森兰,023-68639490,

网友C:
PC817检测光藕换掉,,有光藕坏了

网友D(2009-08-17):
我的也是报FL  找不出问题 模块也换了还是不行 运行就报

网友E:
常州创佳-主学日立
1楼 回复时间:2009-6-23 9:58:43 模拟上电,驱动的上找不出问题,老有一项和其他不平衡,该换的元件都换了
该机就这PO样,我的“经验”是:最终连外壳都得换,必须的!不行就换新机,再不行就换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