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高手帮忙如何解决发电机过压欠压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公司的发电机是无锡斯丹福的发电机,不过一到阴雨天气一台报欠压另一台报过压。不知如何解决?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这还和天气有关系吗?

网友B:
配个UPS电源看看

楼主:
对:汤汤 关于
配个UPS电源看看
内容的回复:
不是一直这样,只是跟天气有关系,天气好了还可以,天气不好了情况就难说了。

网友C:
你的发电机带自动电压控制器吗?

网友D:
那发电机输出的电压应该可以手动调整,

网友E:
老兄.这和天气没问题.你的控制柜有问题.你并机时看电压.频率没.是否并机很难吧.一定要同步哦

网友F:
一般的柴,汽油发电机都有电压调节器的,过去用机械式的,现在用电子电压调节器.你去买一个把坏的换了就是啦!!!

网友G:
电子电压调节器.受潮,取下烘干再浸蜡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