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的控制面板怎么不能显示1到9号参数?

楼主(2009-06-22):
acs800的控制面板怎么不能显示1到9号参数?

网友A:
按ACT再按ENTER就是1-9号的参数.

网友B:
1-9号是实际显示参数,不能修改,还有一次而参数组是工程模式的,一般人无法看到,必须输入密码才能查看

网友C:
一楼正确 看下手册 手册上有详细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