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02HCPU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公司 有 一 台 Q02HCPU的 PLC系统 ,前 段时 间 没 有 使 用 ,最 近 开 机 时 发 现 电 池 报 警 ,因 为 没 能 备 用 的 电 池 ,采 购 让 把 电 池 取 下 来 拿 出 去 照 着 买 ,买 回 来 后 ,发 现 问 题 :开 启 设 备 电 源 后 ,ERR灯 一 直 闪 ,我 这 台 PLC没 有 插 SD卡 ,会 不 会 是 PLC里 面 的 程 序 掉 了 呢 ?请 高 手 指 点 ...万 分 感 谢 先 !!!

网友A:
PLC里 面 的 程 序 应该丢了,如果你一直没给PL通电的话.

网友B:
用电脑读出程式看看就知道,查一下报警代码。

楼主:
今天连机查看了一下,报警代码:2200。意思是参数文件丢失。

我把另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里的程序和参数拷贝过来,结果报警变成了,2110,意思是:使用了目标是PLC共享存储器的指令来指定未装载的站。另一条:使用FROM/TO指令指定的位置不是特殊功能模块。

郁闷啊,怎么样弄呢?

楼主:
问了下售后服务,他们说有一种可能,因为设备是原装日本进口的,要用日文版的操作系统和日文版的GX-DEVOLOPER挎贝(我下午用的是中文版的系统和中文版的GX),,,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晕!拿下来去买。
1、能确认模块的排列顺序一模一样吗?
2、把模块拿掉,下载程序,装上模块,再看有没有报警?(先不要运行)

网友D:
1、肯定是程序丢失 2、你能确定两台一模一样?可以做个测试,把另外一台的cpu换过来,看看是否报错 3、如果不报错应该就没问题 4、如果确认是软件版本问题而不能拷贝,可以通过存储卡转存,这样就不涉及软件问题了。不过转存的操作需要改参数,找个专业点的人帮你。

网友E:
肯定是掉程序了!!!!!!!!!!!!从新下载吧

网友F:
那么久没电,程式绝对丢了。重新灌程式,电池一般快没电了会报警,BAT 指示灯会亮。

网友G:
程序肯定没有了,这种问题以前都碰到过,没有办法了,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H:
程序丢了!在重新传一遍看看那!

网友I:
可以在www.goko123.com 里找找看

网友J(2009-08-03):
日文版的程序下载下来后工程名如果也是日文的话,你用中文的软件是不能正常打开,或者有可能不能正常传输的,最好是用一下英文版的,这样子通用一点,还有就是把工程名改变一下,这样可能避免你的电脑没有安装日文的输入,然后应该可以输入程序的,我和日本的技术人员的程序往来几乎都是这样子做的,尤其是三菱的触摸屏的软件,一定要用英文的,还最好得高过对方的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