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制冷功率与耗电功率不相等?我走进了什么误区?

楼主(2009-06-22):
一匹机为735W,为什么制冷功率达到2324W-2500W?但是能量是守恒的。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走进了什么误区?电功率如果转化为电功率,可以发出多少热量?

网友A:
制冷功率和电源功率不一样.

网友B:
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拿电暖气和空调比较,假如同样是1000W的功率,那么电暖气等于是在室内制造热量,而空调释放的是从室外吸收来的热量。

网友C:
空调是利用媒体转化也就是物质蒸发吸热道理,电功率只是压缩机里电机主要消耗掉的还有风机等,而电暖气是纯的有效加热功率,也就是2000W的电暖气才与700多W空调产热相当!

网友D:
只有常冷式空调的制冷功率接近耗电功率。从能流的平衡看见,输入耗电功率,输出制冷功率,风机功率,以及损耗。

网友E:
东方也走进误区。关键是,所谓“一匹机”究竟指什么?

请问交直流先生:您看样子是个明白人,那么一匹机制冷功率是多少?电源功率又是多少?谢谢!

XW:这有何难?根据漏电马达所言,不就是制冷功率=2324W-2500W;电源功率=735W吗?

东方:你说不算,得交直流说才行!

XW:小看人?

东方:人家才不会像你这样随便呢!起码735W不会是电源功率!

XW:原来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不讲?

东方:我不知道,所以要向大家学习呀!

XW:那你先来一个“东方猜想”行不行?

东方:你以为我和唯心家刘志斌一样可以不顾事实乱说一气吗?

XW:现在刘志斌也不上网了,但讲无妨!

东方:叫我也当“唯心家”?那我就也乱说一气了!

           要说这个735W,我们老师还真讲过:当时叫 1马力=735W。也叫一匹,这没有问题!

XW:这谁都知道呀!不用你罗嗦啦!

东方:知道就好!那一匹机的735W指什么呢?是不是指压缩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XW:假设是又怎么样?

东方:那就好办了!

          电源功率=735/0.75=980W

          制冷功率=2324W-2500W

XW:你难不成真的不顾事实乱说一气吗?楼主讲了:“一匹机为735W,为什么制冷功率达到2324W-2500W?但是能量是守恒的。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东方:这个我们老师讲过,说是空调的制冷效率一般大于100%!

XW: 这 问题 都 不 清 哈哈 笑 !当心张医生 又在那里窃笑了!

东方:严肃点!老师的话最管用了!这可是我们老师说的!人家张医生还没有笑,是你在笑吧!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XW:下次不敢了!但我还是不明白:这能量是不是还守恒啦?

东方:这样问还差不多!能量还是守恒的!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消灭!空调没有违反这条宇宙的普遍规律!

XW:那我弱弱的问一句:就是为什么效率会大于100%呢?

东方:也不要这样胆小啦!空调和电炉不同,电炉是用电转化为热,效率不可能大于100%。但热泵不是直接用电能转变成热,而是先转化为机械能,再推动压缩机,要问“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是制冷剂的物态变化,产生放热和吸热过程。一边制热,另一边就是制冷!空调的能量,只是用来做了“热量搬家”的工作。所以消耗不大,而效率很高!

XW:原来是这样!把房间的热量搬到窗外,房间就冷了。并不是用电生产冷!

东方:如果把空调的室外机也放在房间里开机,就不能制冷。总的还是发热。

XW:谁会这样做啊?

东方:但有一个好处:冷热加在一起的效率就不会大于100%了!证明空调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

XW:这算什么好处?不要不要呀!……那为什么制冷功率达到2324W-2500W?没个准吗?

东方:可能是和外界条件也有关。室内外温差越大,制冷越困难,效率就低些。于是引进“能效比”:就是名义制冷量(制热量)与运行功率之比。

XW:那能效比是多少呢?

东方:2324/735=3.16到2500/735=3.4

XW:刘志斌会不会跳出来断言:说空调制冷效率大于100%是一个谎言!

东方:不会的!要相信他也会进步的!

网友F:
东方先生还真能“吹”,不过吹的都有道理,赞同!

网友G:
东方太强了,文采怎么这么好啊!

网友H:
东方的文采不错,自问自答。呵呵呵呵。

网友I:
接触空调的知识比较少,多谢东方先生,你的“趣味解答”让不明白的人有所明白,明白的人更明白。

网友J:
东方老师果然厉害!

网友K:
空调的能量,只是用来做了“热量搬家”的工作。所以消耗不大,而效率很高 !学习了

网友L:
东方的文采不错,自问自答。呵呵呵呵。当然也很有知识的

网友M:
东方的文采不错,人才呀。

网友N:
寓教于乐,东方是老师出身吧!很长知识

网友A:
735W指压缩机输出的机械功率.

制冷功率2324W-2500W     制冷量.

网友O:
++=++++++=+++=+++++=++++=+++++++++++====++++++

晕了。。。你进套了。

压缩机功率1P,是电机功率,工作效果是一小时使内外热量  2000W交换量~!

网友P:
压缩循环系统的能量守恒关系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外力对系统作的功A = 系统内能量的增量△E + 系统对外放的热Q

网友Q:
感谢东方老师!

网友Q:
太有才了

网友E:
东方还是有疑惑!这一匹机究竟指什么?还有大一匹、小一匹说法,有何分别?曾经在变频与直流调速论坛问过:“3匹空调的功率多大? ”无人能答。其他网站说这是日本人搞的,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行家解释一下?

XW:你又不是什么空调爱好者,问这么多干哈?

东方:有用呀!经常有人问我:“15匹冷库是不是15KW?”“60KW的逆变器是否能启动7.5KW的压缩机?”你知道东方一向不会吹牛,也不敢不顾事实乱说一气,很希望有人指点迷津!

网友P:
1、压缩循环系统的能量守恒关系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或者叫做永动机定律):

外力对系统作的功A = 系统内能量的增量△E + 系统对外放的热Q

2、对空调机制冷、制热循环系统而言,每循环一周,认为系统内能的增量△E=0:

外力对系统作的功A =  系统对外放的热Q

3、对空调机制冷、制热循环系统而言,每循环一周,认为系统内能的增量△E=0,系统对外放的热Q = 室外冷凝器放的热量Q1 - 室内蒸发器吸的热量Q2 :

外力对系统作的功A = 室外冷凝器放的热量Q1 - 室内蒸发器吸的热量Q2

4、室内蒸发器吸收的热量Q2为压缩机制冷热量,单位时间内室内蒸发器吸收的热量Q2 为空调机的制冷功率;

5、3式可以写成:

压缩机功率P = 单位时间内室外冷凝器放的热量Q1 - 单位时间内室内蒸发器吸收的热量Q2

压缩机功率P  =  室外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 -  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网友F:
各种制冷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如下:
1. 1 kcal/h (大卡/小时) = 1.163W,1 W = 0.8598 kcal/h;
2. 1 Btu/h (英热单位/小时) = 0.2931W,1 W = 3.412 Btu/h;
3. 1 USRT (美国冷吨) = 3.517 kW,1 kW = 0.28434 USRT;
4. 1 kcal/h = 3.968 Btu/h,1 Btu/h = 0.252 kcal/h;
5. 1 USRT = 3024 kcal/h,10000 kcal/h = 3.3069 USRT;
6. 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
说明:
1. “匹”用于动力单位时,用Hp(英制匹)或Ps(公制匹)表示,也称“马力”,1 Hp (英制匹) = 0.7457 kW,1 Ps (公制匹) = 0.735 kW;
2. 中小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匹”表示,大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冷吨(美国冷吨)”表示。
3. 也有的厂家取1匹 = 2.8 kW

网友F:
按目前的技术水平,能效比(COP)最大可以达6以上,一般的机器可以达3.5.
COP=输出制冷功率(KW)÷输入电功率(KW)

网友P:
6、“压缩机功率P = 室外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 - 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说明压缩机功率P 不等于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7、“压缩机功率P = 室外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 - 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说明压缩机功率相同时,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有大有小,并不相同;

8、“压缩机功率P = 室外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 - 室内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说明提高空调效率的方法是设法提高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或者提高蒸发器吸收的制冷功率;

9、简单举例说,如果你把室外冷凝器安装在向阳处,就不容易散热,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下降,空调的制冷功率就下降;

10、简单举例说,如果你把室外冷凝器安装在背阳处,就容易散热,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上升,空调的制冷功率就增大,制冷效率就会提高;

网友P:
11、简单举例说,夜间室外温度下降时,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上升,空调的制冷功率就增大,所以空调夜间运行效率高;

12、简单举例说,你家的冰箱离墙太近,冷凝器放的制热功率下降,制冷功率就下降,制冷效率就差,所以冰箱离墙不能太近;

13、上边的举例说明空调、冰箱安装不好也会影响运行的效率;

网友P:
14、不同厂家生产的冷凝器、蒸发器不同,散热、吸热的功率不同,出厂的冰箱、空调效率就不同;

网友P:
引用 网友E:

……热泵不是直接用电能转变成热,而是先转化为机械能,再推动压缩机,要问“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是制冷剂的物态变化,产生放热和吸热过程。一边制热,另一边就是制冷!空调的能量,只是用来做了“热量搬家”的工作。所以消耗不大,而效率很高!……

1、这种解释,是想当然的解释,没有理论根据的解释;

2、因为这种解释无法说明“空调的能量,只是用来做了‘热量搬家’”的数量关系;

网友R:
嗐...... 我的脑筋被酒灌糊涂了,

一个故事型太强(...)

一个说明型太强(...)

.........按LZ的意思举例说明一下不就得了吗

网友S:
讨论真热烈,学习了,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各种制冷量单位的换算关系如下:
……
6. 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
说明:
1. “匹”用于动力单位时,用Hp(英制匹)或Ps(公制匹)表示,也称“马力”,1 Hp (英制匹) = 0.7457 kW,1 Ps (公制匹) = 0.735 kW;
2. 中小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匹”表示,大型空调制冷机组的制冷量常用“冷吨(美国冷吨)”表示。
3. 也有的厂家取1匹 = 2.8 kW

1、空调的大小,有两种描述方式:

1)一种是说它的压缩机的电机功率,可以用KW 、P(匹-既马力),1P = 0.735KW ;

2)另一种是说它的制冷功率,即单位时间的制冷量,例如空调的制冷量是2.5KW 、3KW;

2、其实在压缩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同样一台空调的制冷量因环境温度不同有很大差别,就是说可能是2.5KW或者是3KW等等;

3、其实在压缩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同样一台空调的制冷量因环境温度不同有很大差别,就是说可能是2.5KW或者是3KW等等,所以用制冷量表示空调的大小和空调的实际运行环境、效果有很大的出入,是一种不可学的表述方法;

4、像“1匹 = 2.5 kW(用于风冷机组),1匹 = 3 kW(用于水冷机组) ”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表述,等号一边是电机的功率,一边是制冷量;

5、所以说空调的大小,正确的描述方法应该是压缩机的功率,可以用KW ,也可以用P(马力);

网友P:
6、在环境温度相同的条件下,消耗同样的电功率,不同的空调的制冷量也不同,为了描述空调的这种性能的差别,还引入了能效比等参数;

7、在规定环境温度条件下,平均消耗同样的电功率例如1P,不同的空调制冷量是2.5KW或者是3KW等;

网友E:
请教刘志斌先生:“60KW的逆变器是否能启动7.5KW的压缩机?”要有理论根据的解释。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E:

……“60KW的逆变器是否能启动7.5KW的压缩机?”……

1、这句话有问题:

1)“60KW的逆变器”是一个什么概念?

2)“60KW”是逆变器输入的还是输出的?

3)“60KW”是逆变器的额定功率还是最大功率?

4)“60KW的逆变器”输出的是什么交流电?

2、“60KW的逆变器”如果理解为输出0-50HZ正弦交流电的功率,那当然可以变频起动7.5KW的压缩机!!!

网友E:
东方的项目都是来源于实践,有不懂的可以大胆问。东方搞不明白的还可以问碰到这个问题的人。

XW: 到底是谁提的这个问题?

东方:这是朋友介绍的一位朋友呀!

XW:怎么会找到你的?

东方:说来话长,网友又要说东方“一个故事型太强”了! 这位转手朋友替人家装了一套风力发电机系统,逆变器要求60KW,安装起来要试一试好不好?客户拖来一台7.5KW的空压机,要用朋友的逆变器启动,所以提了这么个问题:“60KW的逆变器是否能启动7.5KW的压缩机?”东方又没有实践经验,只能请教网上高手了。

XW:那你怎么请教刘志斌呢?你不说他是唯心家吗?

东方:是啊!我这不是启发式吗?果然,提了这么多不懂的问题,还要东方先来“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1)“60KW的逆变器”是一个什么概念?

东方:一般人的说法,就是逆变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60KW。

2)“60KW”是逆变器输入的还是输出的?

东方:已经讲了,是输出功率。

3)“60KW”是逆变器的额定功率还是最大功率?

东方:是额定功率。

4)“60KW的逆变器”输出的是什么交流电?

东方:是正弦波三相交流电。

XW:刘志斌的回答已经有了:“60KW的逆变器”如果理解为输出0-50HZ正弦交流电的功率,那当然可以变频起动7.5KW的压缩机!!! 刘志斌讲的对吗?

东方:就是不对呀!哪来的“0-50HZ正弦交流电”?又怎么“变频起动7.5KW的压缩机”?朋友提供的就是逆变器,它不是变频器!

XW:哎!问了这么多问题,最要紧的却不问了。是不是唯心主义都这样?

网友T:
呵呵,有意思,顶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朋友提供的就是逆变器,它不是变频器!……

1、“7.5KW的压缩机”对电源是有要求的;

2、如果你要“逆变器”带“7.5KW的压缩机”,那么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必须符合“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不仅仅是功率大小一个条件;

3、如果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要满足“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必须像变频器那样输出频率、电压可调的正弦交流电!

4、如果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不能满足“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不能像变频器那样输出频率、电压可调的正弦交流电,逆变器输出功率再大也无用!

5、用了这么多年变频器,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觉得为难???

网友U:
4)“60KW的逆变器”输出的是什么交流电?

东方:是正弦波三相交流电。
--------------------------------------------------------

得看具体的逆变器。

网友E: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网友关注!东方这厢感激涕零啦!

XW:至于吗?男儿有泪不轻弹呀!

东方:不是!想到东方的那些狐朋狗友,赚大钱时一声不吭,没有大事不登门。这会儿难办了:60KW的逆变器,启动不了7.5KW的空压机,客户不乐意啦,吵着要退货,要东方想个办法!

XW:用了这么多年变频器,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觉得为难???

东方:那是刘志斌为难了。东方又没有玩过变频器,也没有为难的感觉。

XW:难道见多了反而坏事儿?

东方:这也不是,总之,要解决实际问题,叫做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XW:知道了!周公说“得看具体的逆变器。 ”你看过吗?

东方:很对不起,我也没有看过呀!

XW:那么,这位转手朋友可不是问道于盲啦?

东方:是啊是啊!所以要努力呀!不然退货就惨啦!

XW:有这么简单吗?你有什么办法让人家不退货?

东方:一靠老师的教导,二靠网友启发,加上东方的逻辑思维定能找到出路!

XW:还满自信的。

东方:首先,回答周公问题:“得看具体的逆变器”,据朋友说是普通逆变器:自己开发的单片机软件产生SPWM波,推动6单元IGBT功率器件输出三相电压,再经三相变压器转换为三相四线制送出,负载主要是几台空调,还有照明和电脑等。

XW:那就像刘志斌讲的那样告诉他:

1、“7.5KW的压缩机”对电源是有要求的;

2、如果你要“逆变器”带“7.5KW的压缩机”,那么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必须符合“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不仅仅是功率大小一个条件;

3、如果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要满足“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必须像变频器那样输出频率、电压可调的正弦交流电!

4、如果逆变器输出的电流、电压不能满足“7.5KW的压缩机”的要求,不能像变频器那样输出频率、电压可调的正弦交流电,逆变器输出功率再大也无用!

东方:那是不行的!你想,客户会说:60KW都启动不了7.5KW的电机,要它何用?坚决退货!

XW:真要退货你又有什么办法?退了不就好了,你也不烦了。

东方:就说东方也解决不了?那朋友能答应吗?他们不会说你没有这个本事,而是说你不肯帮忙!因为他们认为“有问题找理论!”你东方不就是研究理论的吗?

XW:你叫他“有困难找警察”吧!

东方:没见过你这样的朋友!刘志斌快想好办法!

网友P:
1、变频器就是逆变器;

2、变频器就是允许带动异步电机的逆变器;

3、逆变器输出满足异步电机需要的交流电压、电流,才能供给异步电机用;

4、输出满足异步电机需要的交流电压、电流,供给异步电机用的逆变器,就是大家用的变频器!

网友P:
5、如果用户要用逆变器带异步电机,你应该给用户推荐变频器;

6、你必须根据用户的需要提供逆变器,如果你提供了用户不需要的逆变器,你还是给用户退货吧!

网友V:
抄来的,不必谢我

空调调节室内气温的原理主要是移动热量。
制热时,将室外的热量移到室内;
制冷时,将室内的热量移至室外。

电热丝的能效比只能达到1:1,即消耗1千瓦的电能,产生1千瓦的热量。
空调在所有制热产品中的能效比最高,可以达到1:3左右,即消耗1千瓦的电能,能够将室外3千瓦左右的热量移到室内,所以空调节能省电。

同理,空调在制冷时,消耗1千瓦的电力,能够将室内3千瓦左右的热量移到室外。

空调有制冷功率,制冷量,能效比等参数指标。
制冷功率:表示空调的耗电量。
制冷量:表示空调移动热量的能力。
能效比=制冷量/制冷功率。

比如,一台3匹空调的制冷功率是2.77KW,制冷量是7.2KW,它的能效比是2.6 。
这台空调耗电2.77KW,能够移动7.2KW的热量,移动的热量是消耗的电能的2.6倍。

网友E:
谢谢诸位的资料!特别是通讯网。

XW:通讯网说:“抄来的,不必谢我 ”

东方:那是人家客气,东方的想法得到证实。 叫我怎能不谢他!

XW:他也讲到热量转移,刘志斌说是想当然。

东方:这和刘志斌缺乏想象有点关系吧。有人说:“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 ,东方认为这可能就是想象力。到刘志斌这儿,大概就是没有理论根据。

XW:你说说热量是怎么搬家的?

东方:很容易理解呀!设想有1kg氟利昂,在室内机的蒸发器里蒸发,变成了气体,同时带走大量热量,这个过程不耗电。然后把它送到压缩机加压。这时就要消耗电能了,如果不和外界热量交换,又没有物态变化,可以看成"绝热过程",外力对气体做功,压力和温度增高,内能增加。这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XW:这我也懂,但怎么样热量搬家呢?

东方:下面的过程很重要:空调并不是绝热过程,高压高温气体被送到室外的冷凝器,在那里受冷液化,同时放出大量的液化热!而液化热不是压缩机做功产生的,它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氟利昂从室内带来的。

XW:所以说是“热量搬家”!压缩机起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网友W:
    冒个泡泡。

          刚好最近厂里要装中央空调,正在谈判中。。。

   听到他们师傅讲,空调有一个‘冷效比’,这个参数是空调的一个重要性能参数。。不同类型的机器,如家用挂机、柜机。商用的螺杆机等。。 冷效比不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E:

……XW:你说说热量是怎么搬家的?

东方:很容易理解呀!设想有1kg氟利昂,在室内机的蒸发器里蒸发,变成了气体,同时带走大量热量,这个过程不耗电。然后把它送到压缩机加压。这时就要消耗电能了,如果不和外界热量交换,又没有物态变化,可以看成"绝热过程",外力对气体做功,压力和温度增高,内能增加。这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XW:这我也懂,但怎么样热量搬家呢?

东方:下面的过程很重要:空调并不是绝热过程,高压高温气体被送到室外的冷凝器,在那里受冷液化,同时放出大量的液化热!而液化热不是压缩机做功产生的,它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氟利昂从室内带来的。……

1、“热量搬家”是个“想当然”的通俗的讲法;

2、空调的闭路循环系统,是一个热力学系统,这个系统遵从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

3、热力学系统与外界能量传递的方式有两种:

1)机械做功的方式;

2)传递热量的方式;

4、热力学系统的能量包括:

1)热运动的动能

2)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势能

网友P:
5、热力学系统遵从的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是:

外界对系统作的功 = 系统内能的增量 + 系统对外的传热

6、举例说:

1)压缩机消耗电力对热力学系统“制冷剂”做功,制冷剂有低压低温气态转化为高压高温气体,系统内能增高;

2)高压高温气体在室外冷凝器散热降温液化,系统内能减少;

3)高压常温的液体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节流吸热汽化,系统内能增大;

4)那么一个循环中的能量守恒式可写成:

压缩机消耗电力对热力学系统“制冷剂”做功 =  室外冷凝器散热降温液化系统内能减少 - 室内“蒸发器”节流吸热汽化系统内能增大

网友P:
7、一个循环中的能量守恒式可进一步写成:

压缩机消耗电力 = 冷凝器散热 - “蒸发器”吸热

网友P:
7、大家常说的制冷量就是“蒸发器”吸热的功率;

8、大家常说的空调的电功率就是压缩机消耗电力功率;

9、由热力学第一能量守恒定律知道:

 压缩机消耗电力功率 = 冷凝器散热功率 - “蒸发器”吸热功率

 “蒸发器”吸热功率 = 冷凝器散热功率 -  压缩机消耗电力功率

网友P:
10、“蒸发器吸热功率 = 冷凝器散热功率 - 压缩机消耗电力功率 ”说明:

1)室外冷凝器放的热量并不都是从室内搬运出来的,还有压缩机消耗的电力;

2)从室内搬运出来的热量,也就是制冷量,总是小于室外冷凝器放的热量;

3)热量不能自动从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递,总是需要消耗一定的外力做功,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网友X:
看到两路高手发表论点,论据不同,结论一样就是空调的效率大于1。

网友P:
11、有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不知道热力学定律,这是大学无视基础教育的弊端;

12、很多理科大学连“普通物理”这样的基础课都给去掉,实在是害人啊!

网友Y:
就像水泵一样,不过水泵是把水从一个地方泵到另一个地方,而空调是把热量从一个地
方泵到另一个地方。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台水泵把7.5吨水从一个水池泵到另一个水池用了一个小时,耗了
2.2度电,那么我可以说这台泵的功率是2.2KW,流量是7.5m^3/h。水泵的流量和水泵的
功率之间是不相等同的。

空调的功率类似于水泵的功率,空调的制冷功率就类似于水泵的流量,它们也是不能等
同的。空调的制冷功率反映的是单位时间(1小时)内空调从室内“泵”到室外的热量
数,就像泵的流量反映的是单位时间泵从一个地方泵到另一个地方的水量一样。而空调
的功率和水泵的功率表征的是在这个能量(热量)或者物质(水)转移过程所消耗的电
能。

水泵泵水有两个守恒,一是能量守恒:电能大部分转换机械能,帮助水克服管道阻力做
功,另一部分变成泵自身的损耗;二是水的总量守恒;

空调也有类似的两个守恒,一是能量守恒:电能大部分转换成机械能,帮助制冷剂克服
空调管路系统阻力做功,另一部分变成空调自身的损耗;二是热量守恒,热量在空调运
行过程中只是从室内转移到了室外,其总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改变。

网友P:
引用 网友Y:

……二是热量守恒,热量在空调运
行过程中只是从室内转移到了室外,其总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改变。

1、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

2、热量守恒是错误的说法,只有能量守恒;

网友P:
引用 网友Y:

就像水泵一样,不过水泵是把水从一个地方泵到另一个地方,而空调是把热量从一个地
方泵到另一个地方。

………

1、像水泵一样,水泵是把水从一低处泵到高处,而空调是把热量从低温物体泵到高温物体,叫热泵;

2、“水泵”是一个机械能守恒的系统,即保守力做功的系统;

3、而“热泵”是一个热力学系统,是一个遵从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系统;

网友P:
4、水泵做功,水的势能增高,电力转换成势能;

5、而压缩机做功,等于给系统传入热量,引起热量从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递的不可逆过程;

网友E:
    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以前总不是很理解,但事实又无情的揭示了这一现象:就有读书多的人没有读书少的人能够接受新理念。

网友Y: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Y:

……二是热量守恒,热量在空调运
行过程中只是从室内转移到了室外,其总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改变。

1、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

2、热量守恒是错误的说法,只有能量守恒;

多谢指正,多多指教

网友E:
热量(heat)指的是由于温差的存在而导致的能量转化过程中所转化的能量。

所以,热量也是一种能量。既然是能量,当然也就符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

那么,什么条件下这种能量是“守恒”的呢?温度不同的两个或几个系统之间发生热量的传递,直到系统的温度相等。在热量交换过程中,遵从一般的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

其平衡方程式为∶ Q放=Q吸

那么空调里有没有用热量形式表现出的能的转化和守恒现象呢?

有啊!蒸发器里制冷剂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温度下降,于是和室内空气发生热量的传递,Q放=Q吸,符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

冷凝器里也有相似的过程。只不过是高温的制冷剂把热量传给了室外的空气,同样是Q放=Q吸,符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

XW:刘志斌怎么说:“热量守恒是错误的说法,只有能量守恒。”

东方:他把部分和全体对立起来,就不容易理解了。

XW、:他说“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

东方:那这个概念就差之千里了。不能说“热量”是“过程”,应该是在……过程中所转化的“能量”。不能改成“热量(heat)指的是由于温差的存在而导致的能量转化中所转化的过程”!

XW:难道真的是“书读得越多越蠢”吗?

东方:应该理解为死读书的人“书读得越多越蠢”。

网友P:
引用 网友E:

……这个概念就差之千里了。不能说“热量”是“过程”,应该是在……过程中所转化的“能量”。不能改成“热量(heat)指的是由于温差的存在而导致的能量转化中所转化的过程”!……

1、东方的问题是书读得太少;

2、能量是个状态量,“做功”、“传热”、功、热量都是过程量;

3、之所以Q放=Q吸,是因为能量守恒,不是因为热量守恒;

网友P:
4、举例说:

1)动能与速度状态有关、势能与位能状态比如所处高度有关、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和温度有关……都是状态量;

2)“功”与位移△X 有关,热量与温差△T有关……都是过程量;

网友P:
3))“功”“热”可以转换,例如做功可以产生热量,热量可以用做功的方式产生;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P:

 ……  刘志斌 52楼说:“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①

         刘志斌 60楼说:“热量与温差△T有关……是过程量”…………②

        请刘志斌本人判别,究竟谁对?……

1、都对!

2、“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做功是能量传递、转换的另一种过程,主要说明能量传递、转换的两种形式;

3、“热量与温差△T有关……是过程量”,说明热量Q 的大小与温差△T 有关,而△T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状态;

4、都说明东方关于“热量也是一种能量。既然是能量,当然也就符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网友P:
5、做功,功是能量吗?

6、做功可以改变物体的能量,但是功不是能量;

7、功是物体能量改变、传递的一种方式;

网友P:
8、功是过程量,不是能量,能量是状态量;

9、东方如果认为“功也是一种能量。既然是能量,当然也就符合能的转化和守恒定律。”,那就是书读得少的缘故,不知道什么正确什么是错误!

网友Z:
41F通讯网师傅说得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无论办什么事情先易后难,不要事无巨细一下子就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样或许会误事,弄得不好还会吓倒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Z:

41F通讯网师傅说得一目了然,通俗易懂。无论办什么事情先易后难,不要事无巨细一下子就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样或许会误事,弄得不好还会吓倒人……

1、空调制冷的原因是,液态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里蒸发变成蒸汽时吸热制冷的;

2、举例说,你用扇子扇风时,皮肤上的汗蒸发吸热,你会感觉凉一样;

3、可是空调室内蒸发器里的液态制冷剂蒸发完了,怎么办?

4、人们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蒸发变成蒸汽的制冷剂通过压缩机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通过室外冷凝器放热降温冷凝成液态制冷剂,再送回室内蒸发器;

5、送回室内蒸发器的液态制冷剂,再蒸发吸热制冷,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制冷地!

网友P:
6、所以压缩机的作用就是把蒸发的汽态制冷剂,压缩冷凝成液态制冷剂;

7、压缩机的“功率”并没有变成、转换成“冷”,它们之间不存在能量守恒的问题;

网友P:
8、当然,压缩机对制冷剂做功A、液态制冷剂蒸发吸热Q1、高温高压气态制冷剂冷凝放热Q2之间必须遵从能量守恒定律;

9、这就是:

压缩机对制冷剂做功A = 高温高压气态制冷剂冷凝放热Q2 - 液态制冷剂蒸发吸热Q1

网友P:
10、这就是说空调的冷,不是压缩机“压”的冷,而是液态制冷剂蒸发吸热制的冷,所以“压缩机的功率”不等于“制冷剂蒸发吸热制的冷”!

网友P:
11、就好像你用扇子扇“凉”时,不断地给皮肤洒水时一个样!

网友P:
12、“冷”是水蒸发吸的热,压缩机是个洒水的!

网友P:
13、这时水是“制冷剂”!

网友E:
刘志斌坚持:“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

而东方认为:“热量也是一种能量。”

那么,究竟热量是不是一种能量,可以由专家说一说:

您现在的位置:EAS中文网站 >> 专家答疑 >> 营养知识 >> 碳水化合物问题 >>

蛋白质所携带的热量和脂肪携带的热量有什么区别吗?碳水化合物携带的热量呢? 问得很好!大家都知道,我们摄入食物的能量值是以卡路里(热量值)的形式来衡量的,这些卡路里我们又是从食物含的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中来获取.仅此而已。

刘志斌不乐意啦:你什么专家?蛋白质怎么能携带热量呢?热量是过程,不是能量!你专家的话等于说:“蛋白质所携带的过程和脂肪携带的过程有什么区别吗?碳水化合物携带的过程呢? ”这不是神经病吗?“专家的问题是书读得太少”!

XW:怎么听起来有点别扭。

东方:刘志斌嘛,他连过程和过程量的区别也搞不清楚,还能指望“我的兄弟叫顺溜”吗?

网友AA:
按上述的水泵理论:  1马力(即735W)的空调,能以每秒2400J的流量把室内热量抽到了室外,

即搬热流量就是制冷量为 2400 J/S,即 2400W,  (远大于 735W),

能接受这个事实吗?能。  这符合能量守恒。

“制冷量”其实就是 “流量”。

网友AA:
不能接受的原因是:     耗电量与搬热流量的单位碰巧相同,虽单位量纲一样,

                                         其实本质也不一样,前者是瓦,后者是 焦/秒;

                                        而水泵的耗电量与抽水流量单位却不同,

网友AA:
再分析一下泵,泵把水从一个地方抽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水是水平的,不是由低到高,

那么抽水机抽水并不做多少功,就能以很大的流量把水从一端抽到另一端,

同样,空调耗了735W的电,每秒才把   室内  2400 焦耳的热量 从室内抽到室外,

   室内  -2400焦耳/秒 , 室外 +2400焦耳/秒,  之和仍为0 焦耳/秒,

  遵守能量守恒。

网友AA:
如果水泵解释不了,再举一个简单不过的例子:

花了 2 元钱,请三轮车夫把 1 千克黄金(价格15万元  )从金店运到了家里,

2元钱 <  15万元

可这肯定遵守金钱守恒定律!

网友E: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明月夜,

只缘妖雾又重来!

刘志斌不乐意了:金钱守恒定律是错误的说法,只有能量守恒!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网友AB:
不懂的去看工程热力学....就明白熵增原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B:
不懂的去看工程热力学....就明白熵增原理了.....

是的。刘志斌仅靠半部普物走江湖是不行的。

XW:他没有学过“工程热力学”,只知道“能量守恒”。

东方:严格讲是“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也可以称为“能量守恒及转换定律”

XW:为什么都有“转换”二字呢?

东方:因为离开转换谈守恒意义就不大了,一块煤,只有在发热发光时才能体现出它的能量,也才谈得上能量守恒。你就不能按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E=MC^2说煤有那么多能量,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把煤的质量全部变成能量。

XW:刘志斌说:

        5.   做功,功是能量吗?

        6、做功可以改变物体的能量,但是功不是能量;

这些在“工程热力学”中有吗?

东方:当然有啦:

         3-4      熵

        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

        作为衡量工质和外界是否发生热交换的标志,引进状态参数就是“熵”,其符号为S。定义式为:

ds=dq/T

           …………

刘志斌不乐意了:功是过程量,不是能量,能量是状态量;“工程热力学”认为“功也是一种能量”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那就是书读得少的缘故,不知道什么正确什么是错误!很多工科大学连“普通物理”这样的基础课都不知道,就写“工程热力学”实在是害人啊!

XW:啊?人家专业基础课的教科书都写出来了,还不如刘志斌读的多呀?

网友E:
XW:刘志斌这回学习的时间可长了,是不是在看“工程热力学”呀?学习心得可不可分享一下?

东方:欢迎刘志斌学成归来,彻底弄明白专家讲的道理。

网友P(2009-10-01):
制冷机运行有两个物理过程:

1、一个过程是电动机做功通过压缩机完成制冷剂状态的循环;

2、另一个过程是制冷剂状态改变时吸热制冷的热交换过程;

网友E:
刘志斌终于学成归来啦!

XW:又要讨论普通物理了,而且是“两个普通物理”过程。

东方:还没有学到“工程热力学”呀?

XW:难道物理学和工程热力学中对能量的说法不一样吗?

东方:不会的。只是和刘志斌的说法不一样。

           能量是物理学中描写一个系统或一个过程的一个量。这和工程热力学也没有矛盾,是刘志斌走进了误区。

网友AC:
以前明白,后来糊涂,现在好像又明白了!

网友P:
“能量是物理学中描写一个系统或一个过程的一个量”

1、这句话是错误的;

2、能量是描述一个系统的状态的物理量;

3、例如一个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具有不同的能量状态;

4、而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过程,只有“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而没有“能量”多少的问题;

网友P:
5、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过程,只有“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

6、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具有不同的能量状态;

网友P:
7、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具有不同的能量状态,就是说能量改变了;

8、而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过程中“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恰好等于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的“能量的改变量”

网友P:
9、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过程中“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恰好等于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的“能量的改变量”;

10、但是,过程中“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与状态改变时的“能量的改变量”是不同物理量;

网友P:
11、过程中“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与状态改变时的“能量的改变量”是不同物理量,尽管它们有相同的单位和量纲;

网友P:
“制冷机运行有两个物理过程:

1、一个过程是电动机做功通过压缩机完成制冷剂状态的循环;

2、另一个过程是制冷剂状态改变时吸热制冷的热交换过程; ”

上述的意思是:

1、电动机消耗电能拖动压缩机改变制冷剂状态是一个物理过程;

2、制冷剂状态改变时吸热制冷的热交换过程又是另一个物理过程;

3、既然是发生在不同的两个物理过程中,当然就有“电动机消耗电能的多少”与制冷剂状态改变时“吸热制冷量
的多少”不同的问题,也就不存在能量不守恒的问题!!!

网友E:
能量是物理学中描写一个系统或一个过程的一个量。

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

以上引言是物理学和工程热力学的定论,到刘志斌这儿就成了:

“能量是物理学中描写一个系统或一个过程的一个量” ,这句话是错误的;

 “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但是热量不是能量;

XW:到底是物理学和工程热力学“是错误的”

          还是刘志斌“是错误的”?

东方:二者必居其一。刘志斌你说呢?

网友P:
“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

1、这句话是错误的,是东方编撰的,物理学和工程热力学没有这样的叙述;

2、正确的叙述是: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的“量度”!

网友P:
3、即前边讲过的:

       “  8、而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过程中“做功”或“传递热量”的多少,恰好等于系统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时的“能量的改变量” ”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

1、这句话是错误的,是东方编撰的,物理学和工程热力学没有这样的叙述;

东方:刘志斌也太抬举我了,说“工程热力学”是东方编撰的。

XW::是啊!也有的网友说你可以出书了。

东方:不行不行!人家刘志斌还说“东方的问题是书读得太少;”(58楼)

XW:但刘志斌怎么就没有读过“工程热力学”呢?而且说是你“东方编撰的”?真是你“编撰的”也不要谦虚了。

东方:什么呀!这是刘志斌式的“谎言”!这句话它真不是东方编撰的!它是“工程热力学”(华自强等编)第三章第4节“熵”当中的内容。(P41)

网友P:
1、功、热量是过程量,总是和一个过程相关,能量是状态量,总是和状态相关;

2、一个过程的功或者热量,就是系统在过程始、末态能量改变的多少;

3、说“功、热量”就是“能量”是错误的!

4、不管是“普通物理学”还是“工程热力学”这些基本概念都是一致的!!!

网友P:
5、如果“工程热力学(华自强等编)第三章第4节“熵”当中的内容(P41)”说:“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那也是错误的;

6、那么正确的应该是:“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的多少。”或者“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的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工程热力学”说:“功和热量都是工质与外界间传递的能量”是错误的;

在刘志斌那里,营养学专家、高等学校教材、所有符合工程热力学理论的网友发言……都是错误的。对的只有刘志斌一个人。

XW:那么,如果是刘志斌错了,是不是专家、学者和众网友就都对了?

东方:那是那是。

XW:这个刘志斌为什么要和公认的科学理论作对呢?他又有什么根据呢?

东方:估计是找不到权威依据的。不信你问他:“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这句话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出处?

刘志斌:有啊!本人在52楼讲的。我否定了所有的专家、网友和教科书,难道还不能算权威吗?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AD:
你俩还拗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D:

你俩还拗上了…

不是,东方在研究唯心论的认知方式,正好刘志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代表人物,有点意思。

XW:那你说他是怎样认知的?

东方:似乎和自闭症有点相似,在他头脑里固有的思想是不需要符合理论,也不接受实践检验的!

XW: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东方:我们通过论坛探讨问题,总要有个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基本上是两类,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但刘志斌却很另类,这两个标准一概不问,唯一的标准就是刘志斌的断语。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奇特?所以我把它归于“唯心论”。

XW:大部分网友可不是这样的。

东方:那是肯定的。

网友AE:
弱势插入,学以致用!好帖留名!

网友E:
XWl:刘志斌反对公认理论,在本贴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他还会否定客观事实吗?

东方:那也是千真万确的!有次讨论变压器铁芯有没有剩磁,开始时大家都不太清楚,后来有网友特地做了实验,证明确实有可观的剩磁后,大家都知道了。唯有刘志斌痴心不改,依然一口断定“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的剩磁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参见“为什么会有响声?”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4/2009042219573500004-2.shtml#replyea

XW:刘志斌这样反对理论否定实践就不怕……

东方:他一个唯心论怕什么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P:

……不信你问他:“热量是能量传递、转换的一种过程”这句话是哪里来的?有没有出处?……

1、能量既不可以创生,也不可以消灭,能量只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

2、能量传递、转换的过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作功”的形式,一种是通过“热量传递”的方式;

3、既能量传递、转换的过程有两种形式;

过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P:

……否定了所有的专家、网友和教科书,……

1、不想否定任何“人”、任何“书”;

2、只是否定某些“人”的某些“书”中的‘错误’的说法;

3、目的是否定“错误”,指出“正确”,黑白分明,不容颠倒!

网友P:
4、如果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会得不偿失;

5、因为大家的时间是用来学知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P:

4、如果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会得不偿失;

东方:…………

XW:咦?你为什么不去否定刘志斌?

东方: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悖论”。

XW:“悖论”是什么意思?

东方: 逻辑学指可以同时推导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的命题叫“悖论”。

XW:那刘志斌怎么搞了一个“悖论”呢?

东方:命题A: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关键词是“否定”还是“肯定”。

            东方如果回答:是!

XW:就是说你 “总是想“否定”刘志斌”,怎么就不行呢?怕刘志斌吗?

东方:不是!因为东方肯定了刘志斌的话,承认“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但这样一来,岂不是说明东方并没有“总是想“否定”刘志斌”吗?起码这句话东方是肯定了刘志斌的!那就不能说是“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

XW:那么你重新回答:

          命题A:东方总是想“否定”刘志斌。 关键词是“否定”还是“肯定”。

         东方回答:不! 行不行呢?

东方:那也不行!因为这样的回答等于说“东方总是想“肯定”刘志斌”! 但他又把刘志斌的这句话否定掉了,说明东方并不是总是想“肯定”刘志斌!

XW:那怎么回答呀?

东方:还是问刘志斌吧!只能说这问题有毛病呀!东方不可能“总是”否定刘志斌!

XW:那什么时候否定呢?

东方:刘志斌出错的时候否定。也就是该否定的就否定,该肯定的就肯定。

XW: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