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直流端并连上另一组整流直流电源

楼主(2009-06-22):
在变频器的直流端并联上另一组整流直流电源,这另一组电源来自于不同的电网。
当一组电网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另一组电网经整流向变频器直流供电,维持变频器的运行。
我们不敢冒然使用这个方案。请教各位高手,如此应用是否会电网或变频器带来什么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这和一个企业两路电源是一样的。检测电源断电一定在交流侧互备连锁也要在交流侧。实际上可以让两路直流电源同时供电,不过两路直流电源输出要进行隔离,采取预防环流措施。

网友B:
我们用过一路用市电,一路用电池,不过要隔离,就是做备用电源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
fangyuchao.id666.com/

网友D:
第二组电源一定加变压器隔离,在加单独的直流总线二极管隔离,二极管耐压一定要足够高。防止两个电网的过压叠加。可以先用小功率的设备做一下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