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通讯问题,PLC之间通讯良好,但是与PC连接STEP7 4.0连不上

楼主(2009-06-22):
前不久遇到个S7 200的PLC 是224CPU(新PLC),本来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修改下,可是用STEP4.0软件连上电缆通讯搜索是可以搜索到的,但是点击确定之后就出现问题了,软件出现通讯超时 请检查电缆、波特率之类。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台PLC与其他PLC通讯是正常工作的,用的485两线制通讯。开始还以为配的电缆有问题然后自己做了个也用两线通讯(业内人士应该都知道怎么用485转换模块代替专用电缆吧)但还是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很是苦恼。因为不论是之前的专用电缆(虽然是仿制的)还是用自己做的两线制在其他PLC上都能读,试了不止三四个都好的,每次碰到那台PLC就出现通讯超时,请检查通讯电缆、PLC之类的警告窗口。由此可见必是这台PLC通讯有问题了。

希望高手有解决过此类问题的帮我看看。除了去修理通讯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能上下载PLC里面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A:
可能是设置了主站模式吧。

楼主:
难道各位没碰到过此类问题?以前碰到通讯坏直接就是通讯刷新后看不见设备的,这次遇到刷新后看见设备但是确认出现通讯超时的,很是奇怪。

网友B:
编程口有问题

楼主:
对:FDD1997 关于

编程口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难道需要换下485芯片之类问题?

网友C:
换个上位机串口试一下,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换个上位机串口试一下,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上

虽然没开关STOP试过,但是224只有一个通讯口。

网友D:
编程软件是不是SP4以上?

网友E:
如果是CN系列,用SP3以上版本

网友F:
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原装PLC电缆.

楼主:
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使用的是官网WIN STEP4.0 SP6的。而且其他同型号PLC可以通讯上,就这个刷新可以刷到,但是不能真正通讯上。

楼主:
关于电缆问题的话,也应该不存在,理由同上

网友G:
通讯没问题,就把两个PLC的CPU电路板调换一下,改完程序再换回来

网友H:
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上

网友I:
com1口或com2其中的一个坏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J:
自由通讯模式会连接不上,请把运行模式选为 停止模式

本人手里有214的CPU转让,二手的,想学习的朋友进,价格可以小刀!

http://tb.imust.net

QQ:821002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把PLC模式开关拨到STOP上

请问YYCY你也碰到这个情况了?现在短时间是不能再去通讯试了,所以要确认了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