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PLC内的特殊继电器、数据寄存器含义

楼主(2009-06-22):
三菱PLC使用手册上的内容中关于特殊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有专门章节来介绍,一般而言上面讲的就够用了,但是不久前就碰到了问题。在坛子里有个刘工帮我解决的程序里含的特殊继电器、数据寄存器就在手册上找不到定义,虽然上面有标号但是名称那一栏却是空白。

现在发上来让大家帮我看看。

对于里面含的M8038、D8176、D8177、D8178、D8179、D8180还有对应程序给它们附的值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希望业内的老手们能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A:
你應該使用你的軟體GX Developer的幫助菜單下找到特殊繼電器,特殊寄存器的定義。

M8038為參數設置,ON時參數被設定。
而D8176為站號的設定,因此,這里將1賦予D8176,說明站號設定為1.

至于其他D8177~D8180分別為從站數設定,刷新范圍設定,重試次數以及監視時間,你有了解通訊(可以查看FX通訊手冊)的話,應該明白這些參數的意義的。

网友B:
M8038為參數設置,ON時參數被設定。
D8177~D8180分別為從站數設定,刷新范圍設定,重試次數以及監視時間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你應該使用你的軟體GX Developer的幫助菜單下找到特殊繼電器,特殊寄存器的定義。

M8038為參數設置,ON時參數被設定。
而D8176為站號的設定,因此,這里將1賦予D8176,說明站號設定為1.

至于其他D8177~D8180分別為從站數設定,刷新范圍設定,重試次數以及監視時間,你有了解通訊(可以查看FX通訊手冊)的話,應該明白這些參數的意義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编程手册上没有,通讯手册上倒有的,之前没注意看。

网友C:
软件的帮助里面时可以查到的

网友D:
东森PLC特价热销中,
QQ376928536,QQ群84843926

邮箱:981600866@qq.com

手机13898182977

网友E:
自己要学会利用GX Developer帮助菜单。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自己要学会利用GX Developer帮助菜单。很有用的

谢谢,以前从来都不使用软件的帮助选项。大多数软件帮助选项实际用处有限养成了不看帮助的习惯。

网友F(2010-02-03):
求助三菱A系列PLC 內部特殊繼電器含義

网友F:
比如M9036-M9037等

网友F:
謝謝在線同行

网友G:
找本program man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