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接电脑读出程序后为什么不显示程序 谢谢

楼主(2009-06-22):
我是第一次使用欧姆龙软件,用的是7.3版本,都已经连接上了,出现一个空程式的界面,并连读了几台plc都是一样的情况,请问各路高手,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UM读保护了?

网友B:
连上了,没有上传程序吧

网友C:
出现了什么提示啊?

连接上,还要上传成程序才可以看到梯形程序。

PLC——传送——从PLC,然后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D:
可能有密码吧,呵呵,我这提供PLC的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啊。QQ52386037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连上了,没有上传程序吧

对呀 昨天晚上看了资料 是被UM读保护了,请问有什么好解决密码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可能有密码吧,呵呵,我这提供PLC的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啊。QQ523860371

呵呵    好啊  价格优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了,没有上传程序吧

有上传啊,就是UM读保护了 ,打不开 ,需要密码

网友A:
具体哪种PLC?

可以联系我们

QQ 727815050

网友E:
什么型號的PLC?可以聯繫我

QQ:348718348

郵箱:ujj0413@sina.com

网友F(2013-06-13):
我用电脑和PLC-CPH1通迅,通迅正常看不到程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欧姆龙PLC-CPH1用哪种版本

网友G(2020-03-10):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PLC-CPH1用哪种版本

如果上传成功了,程序能读出来,那么内存里的数值是不是也能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