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大家有谁知道,我搞了个台达SA系列的PLC,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顺序启动,

楼主(2009-06-22):
大家有谁知道,我搞了个台达SA系列的PLC,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顺序启动,PLC输出20分钟左右,自己就不输出了,程序里也没有中断。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是已输出的点不输出了 还是上一个流程跳不到下一个流程了 还是所有的点都 不输出了

网友D:
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是PLC不运行了吗

网友F:
把程序贴上看看.

网友G:
是不是开关电源不工作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