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7-300通讯模块和电缆,插头的型号和定货号

楼主(2009-06-22):
PLC CPU为西门子S7-300,现要对2块具有标准MODBUS通讯协议的数显表进行电量采集,请教:在PLC这边需要加什么模块,其型号和定货号是什么?与其配套用的通讯电缆和分支头,插头的型号和定货号是什么?

另:要是数显表具有DP协议接口,并提供GSD文件,那么要实现上述的电量采集功能的话,需要什么型号(定货号)的电缆和插头?

谢谢!!

网友A:
CPU 側要使用CP341串口模組。

根據接口類型的不同,模組的訂貨號不同 ,您可以查閱西門子S7-300型錄中的通訊部分或者去西門子官方網站下載型錄。

如果具有DP,那么請確認你的CPU是否有DP通訊口,如果沒有,請加裝CP342-5來擴展DP通訊。
至于訂貨號,同樣請您查閱型錄。

以上

网友B:
联机:传达链环到适配器被损坏的

用西门子S7-300编完程序后,进行连接的时候,出来一个小对话框,上面写着
联机:传达链环到适配器被损坏的
这是什么意思?应该咋样才能正确的连接PL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