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配线常见故障查找

楼主(2009-06-22):
1 短路故障

1.1 接线错误而引起相线与中性线直接相碰。
1.2 因接线不良而导致接头之间直接短接,或接头处接线松动而引起碰线。
1.3 直接将线头插入插座孔内造成混线短路。
1.4 用电器具内部绝缘损坏,导致导线碰触金属外壳而引起电源线短路。
1.5 房屋失修漏水,造成灯头或开关受潮甚至进水导致内部短路。
1.6 导线绝缘受外力损伤,在破损处电源线碰触大地或者同时接地。
  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后,应迅速拉开总开关,逐段检查,找出故障点并及时处理。同时检查熔断器熔丝是否合适,严禁用铜、铝、铁等金属丝代替保险丝。

2 断路故障

  造成断路的原因主要是线头松脱、开关损坏、熔丝熔断以及导线受损伤而折断,或者铝导线接头严重腐蚀所造成的断开现象等。
  线路发生断路故障后,首先应检查熔断器熔丝是否熔断。如果熔丝已经熔断,应接着检查电路中有无短路或过负荷等情况。如果熔丝没有熔断并且电源侧相线也没有电,则应检查上一级的熔丝是否熔断。如上一级的熔丝也没有断,就应该进一步检查配电盘(板)上的闸刀开关和线路。这样逐段检查,缩小故障点范围,找到故障点后应进行可靠的处理。

3 漏电

3.1 漏电故障的原因
  引起漏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导线或用电设备的绝缘因外力而损伤,或长期使用绝缘发生老化现象而造成绝缘不良所引起。
3.2 室内照明和动力线路漏电的查找方法
3.2.1 首先判断是否确实发生了漏电。用兆欧表摇测,看绝缘电阻的大小,或在被检查线路的总闸刀开关的相线上串入一只电流表,取下所有灯泡,接通全部电灯开关仔细观察电流表。若电流表指针摆动,则说明有漏电。指针偏转越大,说明漏电越严重。
3.2.2 判断漏电性质。仍以接入电流表检查漏电为例,方法是切断零线观察电流的变化。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是相线与大地之间有漏电;若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间均有漏电。
3.2.3 确定漏电范围。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分路闸刀开关,若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表明是干线漏电;若电流表指示为零则表明是分路漏电;若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是总线和分路均有漏电。
3.2.4 找出漏电点。按上述方法确定漏电范围后,依次断开该线路的灯具开关,当断开某一开关时,电流表指示归零则是这一分支线漏电。若电流表的指示变小,则说明除这一分支线漏电外还有其他漏电处。若所有灯具开关都断开后,电流表指示不变则说明是该段干线漏电。
  依照上述查找方法,依次把故障范围缩小到一个较短的线段内,便可进一步检查该段线路的接头,以及电线穿墙、转弯、交叉、绞合、容易腐蚀和易受潮的地方有无漏电情况。当找到漏电点后,应及时妥善处理。

楼主:
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多学习,学习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