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系列高速输出200KHZ最多能有几点?

楼主(2009-06-22):
MC系列高速输出200KHZ最多能有几点?

网友A(2011-05-19):
MC主机标配是4点,但是通过改点后可到8点

网友B:
单机最多8点4轴,多于4轴的,可以通过联机来实现

网友C:
标准机型都是只有4点(Y0~Y3)

如果需要增加的话,需要特别指定

如需要再增加2轴200K的高速点,且控制方式为:PLS+DIR,可以扩充Y4、Y6这2个点,Y5、Y7不需要更改;

如果需要增加2轴200K的高速点,且控制方式为:AB相,那么就需要扩充Y4~Y7,共4点。

最后,讲这么多,主要是为赚点工控积分,哈哈

网友D(2014-12-20):
引用 网友C:
标准机型都是只有4点(Y0~Y3)如果需要增加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