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器可以代替气缸

楼主(2009-06-22):
各位前辈:

        小弟想找一种电器,可以代替气缸的功能,就是一能电滑块就伸出,一断电滑块就缩回。行程20-50mm,速度可调,工作频繁。请介绍电器的名称和型号。

楼主:
各位前辈:

小弟想找一种电器,可以代替气缸的功能,就是一通电滑块就伸出,一断电滑块就缩回。行程20-50mm,速度可调,工作频繁。请介绍电器的名称和型号。

网友A:
步进马达,或伺服马达。

网友B:
电动推杆

网友C:
一种电磁铁,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就是精度低点,

网友D:
用电磁铁,电磁铁的速度是不能调

网友E:
电动推杆可以,不过好像效率不高吧,你可以用机械传动呀

网友F(2011-10-22):
最新产品电磁缸,它的行程5-35mm可调,n力在200-500,工作电压220v详情QQ891073920

网友F:
你要的东东我有qq891073920

网友G(2020-02-19):
EC电缸,完美替代气缸、替换气缸。

网友H(2020-03-27):
电缸和电磁铁都可以

网友I:
SMC的电缸带推杆  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J(2020-05-06):
直流有刷的电推杆,不过速度可能不可调

网友K:
路过,为了得分分,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