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的plc怎么控制变频器???? 请指教!

楼主(2009-06-22):
我想用三菱的plc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启动和停止,和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请高手指教plc 该怎么编程,变频器怎么设置!

网友A:
端子控制很简单 通讯控制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控制很简单 通讯控制麻烦

请问楼上的端子控制可不可以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

网友B:
根据变频器的控制端子的控制要求编写正反转和启停控制。变频调速控制可根据不同的控制宏模式下变频器A输入类型,写入控制量。

网友C:
可以实 现呀!利用多速度段来控制

网友D:
如果需要精细的速度调节就需要用模块

网友E:
什么PLC?什么变频器?串口通讯很方便,有样例程序的.模块的不用加

网友F:
an 菜鸟 不懂  为什麽就是没给人家答案呢

网友G:
要用PLC调速就必须要用模块了!正反转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