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单芯线控制异地的两个电机

楼主(2009-06-22):
最近朋友在的应聘时遇到一道考题,要求画出方框内的电路或模块,要求总的费用在50块之内。说明:甲地与乙地之间的距离为20米,M1和M2是220v的小电机,k1和k2是普通的按钮开关,按下去会锁住的那一种。L与N分别在甲地和乙地取电,甲乙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一根单芯线。
我想了很久都不能在额定的费用内完成,有没有一种简单又有效,关键是要低价的方案吗?

楼主:
K1控制M1

k2控制M2

楼主:
两个电机可以同时或单独的工作(M1或M2)。

网友A:
方框内用自锁按钮,互相自锁就可以了

楼主:
向往阳光,如何再采用按钮?只能在甲地有控制的按钮开关,方框内是器件或元件。有图就更好了。

楼主:
这个问题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单芯线既要传递电源,又要传递控制信号,能够分辨出k1和k2的动作区别。

网友B:
一时间之内还没法想出怎么搞,有点难度。

网友C:
请问能否在乙地另外取火线,如果可以就能实现,如果火线必须在甲地,零线必须在乙地,则有难度。

网友D:
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并没说明.如果是直流加4个二极管,两台电机各用一半波交流电,完事!

网友E:
不错却是很有趣!让俺说一下:前面的模块里面有类似于两个变压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后面的模块能够根据电压不同来进行转换,一旦电压相符就启动相应电机。中间的单根线就是一根电源火线而已。原理如下:合上K1闸时电源进入第一个模块变成电压为215V进入第二模块,通过第二模块识别启动电机M1。同理合上电源K2闸时第一模块将电源变成225V进入第二模块经识别启动M2电机。(时间继电器3秒恢复正常)           以上只是俺的一个想法不成熟请多指教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而已!!呵呵

网友F:
第1个方框内把2个信号转化为一个开关信号,类似于起停按钮的自锁电路;第2个方框内为单按钮起停电路。但这样的方式仍然无法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G:
         有意思,留个记号回头再来瞅瞅。。。。

  有事先走咧~

网友H:
有谁知道怎么做呀?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先谢了。

网友I:
没想出来。。。。。。。

网友I:
方框内是不可以使用带线圈的任何玩意的。。。。。干脆一边一个3位的转换开关完了,把用这个东西的人来回跑给累死~!

网友J:
在电工300例里看过.8楼的介绍...

ps:楼主的朋友是应聘什么工作?

网友K:
有意思?   研究研究!

网友L:
我的想法和14楼差不多。。。。。干脆一边一个2位转换开关,把用这个东西的人给累死~!

网友C:
不妨从下图的思路考虑

楼主:
to:Rover XRover
8楼的朋友硕电机是直流还是交流,并没说明.如果是直流加4个二极管,两台电机各用一半波交流电,完事!

图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一头是L,一头是N,也就是220v的交流电机

14楼的朋友说法我不同意,图纸的要求是只在甲地控制M1和M2

这样做对于厂家来说总有人家的用意,呵呵呵,我也不知道什么意义,

高手们出招哦。

网友M:
在K1回路接一震荡器(R、C或R、L、C震荡均可),震荡频率500Hz,在K2回路接一震荡器(R、C或R、L、C震荡均可),震荡频率1000Hz,分别经500Hz、1000Hz带通滤波器接入到单芯线上,在乙地也同样接500Hz、1000Hz带通滤波器以接收K1(或K2)按下后在线路上发送来的500Hz或1000Hz的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控制接触器动作(或闸流管导通),接触器的主触点(或闸流管导通)连接电机M1或M2,使其运转。不知道50元的成本能否拿下?

网友M:
根据电力载波通信的原理实现异地控制。

网友N:
看看现在照明灯的单开关控制原理就行了啊。

网友O:
甲地相应按钮触发甲地电路输出相应脉冲,后接通电源L。乙地电路接受脉冲,并将开关(继电器)转换的相应的电机保持,得电后运行。这样不仅可控制两台电机,还可以更多。

网友A:
可以看看下面的图

网友A:
发不上去:我的看法第一个方框内用线直通,第二个方框内用K1和K2的常开触点

不知大家什么看法

网友P:
前提是K1和K2不能再接线了,只能在 两个方框内做文章,如果只用继电器控制线路,并且要求总的费用在50块之内。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D:
无线方式可用吗? 最简单的那种无线模块1.5(两发射,一接收)对不超过30-40RMB, 再用三个相应的电阻分出电压。发射端两个,接收一个!,   50RMB 内的元件成本能守得住。 因本人不能上转图片.故不能做出电路图。

发射模块: 10RMB X2= 20RMB   淘宝价

接收模块 自带两个继电器。 16RMB

电炉丝若干(如果电机功率较大,用电炉丝当电阻来分出电压供模块供电), 价格5元以内

总价约40元。(不含邮费,交通费,人工费等)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d972aaa394a2cfce99e25cb3e179ce5.jhtml?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2fc4e201ca71b1c773f1cc14e6a6819.jhtml?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7b182573ab9a21ad7477c5debc9e621.jhtml?cm_cat=0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看看现在照明灯的单开关控制原理就行了啊。

哪个原理?????

网友D:
对:起晚的笨鸟 关于引用2026 的回复内容:

看看现在照明灯的单开关控制原理就行了啊。

哪个原理?????
内容的回复:

单开关控制,是单开关与此要不同. 这是单线,低成本。电源与信号都要求在一条线上传送。最要命的要求就是成本要低于50RMB。

网友Q:
如果能在电机侧再引用一根火线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将上边图中的M1和M2换成接触器(直流)稍加点整流滤波元件应该可以实现的,成本也不会太高。

楼主:
看来这个题目是有一点难度,朋友一会时间没有答出来,看来也不丢人哦,师傅们看看有好的办法吗?厂子应聘考试结束了,但是工作中的考试才开始哦。呵呵呵呵。。。。。。。。

网友R:
不能超过50块!!!我是想不出来啊!期待把答案发上来!

网友S:
期待把答案发上来!

网友T:
我看应用类似楼梯灯那样的双联开关的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U:
我分析了一下,K1 K2组合无非产生4 种组合00    01    10  11 就是BCD码0  1   2  3  一边做个编码器 通过单芯线将数据传送过去再通过另一边解码器来控制,

我是提了思路

网友V:
引用 网友M:
根据电力载波通信的原理实现异地控制。

电力载波通信的原理是可以实现,R,C,L等元件也很便宜。单套成本在50RMB 内不知行不行,有量的话可能行吧。

网友W:
 天呀,在加一根线也用不了50元钱吧.

费这事做什么呢?

网友X:
不会 期待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