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C200丢失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我们公司用的霍尼韦尔C200控制器,在没有掉电的情况下数据丢失,A主、B冗控制器虽然自动切换了,但时间过了近8小时后,A数据丢失,不备用,B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被迫停车。请高手指教,问题的原因。若两控制器的CPU芯片不是同一个厂家的,会不会造成错误?

网友A:
2个 CPU 芯片不是 同一家的 是会造成错误,哪怕你的固件版本是一摸一样的。

AB 初期的 好像是IBM  OEM的 PowerPC  603E芯片。

可是大前年 改由 飞利浦代工。

转换厂家的初期,就捅了一大堆的篓子。

也间接的害死了 Honeywell的 C200.

假如是莫名其妙的 CPU 程序丢失。固件清零(恐怖不?),冗余失败。

则可以联系 Honeywell ,Honeywell 好像有召回政策,而且很做人很地道,远远比AB地道。

只不过这种事件 不能大张旗鼓的宣传而已。

网友B:
恩 是的,你可以联系Honeywell  北京010-84583280转相关的部门和人

网友C(2010-03-22):
我这急需一位对霍尼韦尔C200控制系统精通的人,可以到我公司做全职或兼职。希望与我联系:13718249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