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变频器变频器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6-22):
    我们公司采用德国设备做缠绕,其中随卷径增大作后退运动的变频器(6SE7012-OTP50Z)出现报警,报警内容为F008或F002,变频器复位后但设备无法复位,利用DRIVE MONITOR软件重新下装参数(老外预留)才能解决。分析是有参数丢失的情况。后在设备故障时首先上载感觉有问题的参数,再对比留存的参数,但对比过程中发现参数太多,还有二级参数等,工作量太大。请帮忙根据上述情况分析问题原因,另外对于参数对比能不能提供比较快捷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技术服务 QQ957177760

网友B:
设备无法复位是个什么意思,参数应该不会丢失,查找手册F008和F002都是什么故障,再进一步查找原因

网友C:
像F008这种故障一般只要电压恢复了,故障是可以复位的,如果不行,查一下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用DRIVE MONITOR软件的参数比较功能比较一下,不一样的参数就显示出来了

楼主:
楼上的指点一下,DRIVE MONITOR软件的参数比较功能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E:
 打开DRIVE  MONITOR画面,点文件菜单有比较项目点击就行了

网友F:
F008和F002是欠压故障,检查电源和负载没问题吧www.edeng.cn/data/china/shandong/bizservice/other/13472321.html

楼主:
非常谢谢7楼的,以前不知道DRIVE MONITOR软件还有比较功能,这下了解了。

网友E:
客气了

有事QQ联系:285055627

网友G(2009-08-09):
是不是在停车后立即在启动后出现F008报警??   意思是直流电压不幸???

查看P600的设置如何? 可设置P600为更大的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