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从站改造问题 急!

楼主(2009-06-22):
我公司有几台使用PROFIBUS通讯的西门子G150变频器由于不能达到使用要求,现要用国产变频器(使用模拟量或多段速控制)改造 ,主站PLC程序改不了,PLC功能是控制一个风机运行停止和设定转速(非过程控制)。
能不能加一个国产的智能从站(让主站以为是一个G150变频器)转成数字或模拟量控制国产变频器。

西门子G150变频器GSD文件
https://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csfetch/113204/SINAMICS_G.ZIP
G150变频器说明书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LD/manual/G150%20Operating%20Instructions.pdf

网友A:
支持楼上一下,没有回复我给你回复。

网友B:
还有这样做的,不改程序不可能,找做程序的人。

网友C:
改一下程序不就OK了,你用智能从站不还是要改程序吗?

网友D:
每一种伺服的变量不一样,不可能在不修改通讯程序的前提下来进行操作

网友E:
学习下,等待解答的人呢哦,这分我拿不到了啊

网友F:
你可以借用西门子的通讯来带国产的变频

网友F:
具体是用西门子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国产变频器,你看这样可行否

网友G:
假如你是上海的可以帮帮你

网友H:
不改PLC程序应该不行

网友I:
   如果你不想改程序的话,那你就找国产的变频器也要支持PROFIBUS通讯的哟,这样把它也一样当成一个智能从站进通讯

网友J:
变频器都不一样,就算用数字量控制也要改程序啊。

网友K:
用模拟量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L: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说" 主站PLC程序改不了". 个人认为只要把硬件配置改一下,程序重新设计一下就可以的. 应该是典型的自动化改造项目.  不会太难. 不过从搂主提出的方案去考虑问题, 倒是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关注一下, 看看谁有办法?

网友M(2009-07-30):
如果现场实在不能改程序的话,你需要做以下工作:1.开发一个国产变频器的profibus适配器,此适配器的gsd文件要与g150里关于ppo通讯参数定义的语句一致。2此适配器控制字格式的定义要与西门子控制字格式一致。3此适配器与国产变频器的指令转换,具体在适配器里cpu程序里面实现。做到这三点原则上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花费时间调试,从时间和金钱上来说,很不值,所以这种方案不适宜采纳。简单的做法是直接买国产的变频器和配套的适配器,然后根据国产变频器里控制字的定义和通讯设置修改plc主程序和硬件组态,很简单,花费很小,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N:
加了智能从站也是要该程序总之程序肯定要动的。

网友O:
把SIEMENS变频器从profibus组态中和硬接线中去掉,用PLC数字量输出进行多段速控制

网友P(2009-10-10):
我做过类似的改造,若有兴趣,我愿详细探讨,我的电话:13693051957

网友Q:
要修改网络组态的,
不然没办法

网友R(2010-03-24):
由于 西门子的控制字和国产的变频器是不相同的 ,所以 若是 不改主程序 怕是 不行的 。研究原程序中的西门子控制字的具体 含义还以 再结合国产的变频器 的控制字的定义就可以修改了。具体的速度值的传输 应该不用更改 。就是 硬件的配置和读写状态字和控制字的程序的改。 要不就干脆直接换成模拟量模块输出直接控制。

网友S:
学习学习,很是深奥啊

网友T:
要么改程序,要么就改成端子控制。改起来还有点麻烦

网友Q:
还是修改PLC程序比较现实

网友U(2010-06-06):
同意14楼的看法,其实改程序不是很困难。

网友V:
改为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W(2010-07-23):
不知道楼主说的情况为什么改不了主程序,也没说使用的是什么PLC,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就不可能改不了,按照楼主说的情况,通过修改程序是最快捷、最经济的办法,我认为14楼说的情况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你那些东西都弄出来了,恐怕重新购买和安装一套新的都绰绰有余了,还何必要改造呢?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即便没有任何源程序和软件的情况下,通过找资料来修改主程序也是最快捷和经济的!

网友X(2015-07-13):
专业PROFIBUS总线故障处理与技术服务,详情请咨询http://www.procentec.cn或者电话18519026582!!!!

网友Y(2015-11-16):
这个肯定可以的,想自己做个从站,骗过PLC,使之认为是之前的设备,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