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哪一款可以控制四轴联动的?

楼主(2009-06-23):
三菱PLC哪一款可以控制四轴联动的?谢谢!

网友A:
QD75MH4,QD75D/P4,四轴直线插补

网友B:
可以使用三菱的q系列的plc

网友C:
Q的QD75可以做到4轴直线插补

网友D:
QD75P4或QD74D4,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QQ:858296568

网友E:
三菱Q系列,才可作4轴,日立PLC小型也可以

网友F:
不知道是什么资料上谁Q系列才可以做4个轴得.  用3U 连SSCNET 方式都可以做.MOTION也可以带

动辄Q系列.你知道吗Q系列价格很贵得.   如果要选型我们QQ联系 181673291

网友G:
         fx3u是可以的,但是它是以牺牲插补为代价的,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用的。你可以打三菱的免费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楼主:
好,谢谢各位的介绍,我会尽快跟各位联系的,向各位学习了啊,呵呵

再次感谢!

楼主:
我现在也在看3U的说明书,不过以前没有用过四轴联动,所以不知道如何下手,还得向各位请教呢,呵呵!

网友H:
可以用脉冲定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脉冲定位模块、、

请楼上的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