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匹是怎么计算的,又有32,35,还有40,50,机

楼主(2009-06-23):
请问大家空调的匹是怎么计算的,又有32,35,还有40,50,机这个东西有标准吗,买空调看哪,大二匹,二匹,小二匹,怎么区别,谢谢

网友A:
1匹相当于2500W的制冷能力,如果制冷能力仅有2200W,那么就被称为小1匹,反之就是大一匹。

32、35的含义同样也是表示制冷能力,32就是制冷能力是3200W,35就是制冷能力是3500W。

因此,表示制冷能力最标准的,应该是用“W“表示,即32、35、48等等。

网友B:
1匹是指压缩机耗电功率,这1匹能制冷2324W-2500W。匹数与制冷功率成正比。因此,3200W有人算是大一匹,也有人说是一匹半。大一匹是1。2匹。3500是1。5匹。以此类推。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D:
匹是压缩机耗电功率单位,1匹相当于0.75kw,比如空调型号KFR-32,表示该空调为冷暖两用(注:KF指单冷),制冷量为3200,制冷时功率约为1100w左右(各品牌空调能校比不同而不同),那么1100/750=1.467,俗称小1.5匹,即1.5匹不到的意思

网友A:
比如空调型号KFR-32,表示该空调为冷暖两用(注:KF指单冷),制冷量为3200,制冷时功率约为1100w左右

由:1100/750=1.467

1.467 <1.5

即1.5匹不到,俗称小1.5匹

以上的算法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