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的S7A驱动可不可以连接配了cp243-1的西门子200PLC?

楼主(2009-06-23):
现在做得ifix与西门子的连接都是通过SI7与西门子SMATIC NET连接的,因为发生通讯故障时不方便判断故障原因在SI7上还是在SMATIC NET 上,尝试使用S7A直接连接,但是似乎只能连S7-300以上PLC,I/O驱动说明里有说支持CP243,不知道有谁可以给个明确的答案啊,多谢了!!

网友A: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的软件下载,这里有免费下载的,决能好用,

网友B:
s7a  不支持CP243的

网友C(2009-07-29):
好像是不能得,你硬件还是用钞CP243,用个驱动就可以了,和ifix的opc连接,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我能通讯上,在上位上看到数据了,但是不能写开光量和数据,谁遇到过这类问题啊

网友B(2009-09-26):
7.20版本不支持 s7 200 7.40的就支持了,不知楼上的有没有授权可以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