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使用S7-300

楼主(2009-06-23):
各位高手请指教一下,笔记本电脑如何使用S7-300,300好像不支持USB转232的设备啊,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啊?

网友A:
楼主是想问编程线的问题?

300好像不支持USB转232的设备啊

用的是USB口那种,不清楚你所说的情况。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得新买一根了。

网友B:
有以太网接口....................

网友C:
PC ADAPTER....USB--RS232------PC ADAPTER

网友D:
QQ:390181753    你没一个PCI卡就可以接232口了,我用过的

网友E:
要用usb 型编程电缆:推荐使用大连德嘉国际的确PC_ADAPTER_USB  编程电缆, 它是国内最好的西门子300/400 PLC 编程电缆

-----------------------------------------------------------------------------------------------------------------------------------------------------------------------------------

PC_ADAPTER_USB系德嘉国际荣誉产品,它与西门子原装usb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 )功能相同(但不能给S7-200编程)
它可以自适应MPI编程口波特率(9600、19200、45.45K、93.75K、187.5K、500K、1.5M)
它是真正的USB数据传送,保证传输数据的实时性.(注:不象其他厂家用usb转串口芯片,使用虚拟COM口)
其外观设计可比原装略胜一筹。

网友F:
西门子有Cp5512通讯卡,但要用笔记本的pcmcia插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有Cp5512通讯卡,但要用笔记本的pcmcia插槽

网友H:
如果你有老的PC/MPI电缆的话。加一个PCMCIA转串口。一般USB转RS232是虚拟的串口,没有独立中断。PCMCIA转串口具有独立中断功能。

如果不在乎成本的话,买一个USB的ADAPTER比较好用。

网友I:
有USB电缆的,西门子的.或者5512卡都可以

网友E:
可以用 以太口,买大连德嘉国际生产的 ETH-MPI 转换器,就可以用笔记本对 s7-300/400 进行编程或连接wincc,组太王,intouch ...等

网友J:
可以用的,3楼说的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USB电缆的,西门子的.或者5512卡都可以

网友L:
买一个PCMCIA转串口,要多少价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