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控制伺服

楼主(2009-06-23):
有没有哪位朋友试用过用台达的HMI直接控制伺服的?没有PLC是不是一定不能做到,或者很难做到?

网友A:
没有PLC是不是一定不能做到,或者很难做到?

没有PLC也可以做到。比如采用台达B系列7寸屏和台达A2或AB系列伺服,利用伺服驱动器本身自带的点位控制编程功能还是可以实现的。关键还是看下设备对IO的需求?对运动控制的复杂要求程度了,动作轨迹复杂,动作过程多变,这种实现方式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我现在用A系列的屏和ASD-A系列的伺服.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还没买到连接CN3口的1394插头

楼主:
控制不会太复杂,学校做实验用,主要是要以屏控制两台相同的伺服同步

网友A:
难。·建议该方案吧。A系列虽然内置简单的运动控制,但是要实现2个伺服同步,就不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指点,不行的话我就加装PLC了

网友B:
可以,用触摸屏中的宏指令

网友C:
很简单,可以实现的,就是看你想用多大的成本来做事了!!!!

网友D(2009-07-26):
应该可以实现。通讯控制法。

网友E:
DSP系统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F:
不清楚,感觉有点难度。

楼主:
谢谢大家都回复了,现在已经改方案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G(2017-01-02):
HMI 屏能发脉冲啊

网友H(2017-03-31):
引用 网友G:
HMI 屏能发脉冲啊

设定成PR模式用屏调用内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