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报警

楼主(2009-06-23):
台达EH2 plc 上电后,run灯灭,error 灯闪烁,bat.low常亮,连机后查询d1004 值为H C40F,查找说明书无对应说明,断电后重启,run灯亮,error 灯灭,bat.low 灯继续亮,程序正常执行。请问该代码含义?

网友A:
C40F:PLC程序以及参数区数据未被初始化!

你的电源是不是不稳定呀?

楼主:
请教lesing: 我设置plc ==》flash 中程序和d2000---d9999 ,可是当bat.low 灯亮且断电时间过长后,就出现了上述情况,经查确实参数区数据未被初始化。而且还有以下情况:程序必须上电两次才能启动,d2000--d9999数据的保持也不对,希望能详细描述如何进行保存操作及原理。我在进行plc==>flash 时,感觉一下子就设置成功,个人认为是不是时间太短所以没有保存成功。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A:
请问你的PLC机种以及韧体版本为多少?

网友A:
我這里并未出现你描述的现象,我使用的为EH2系列机种,可以实现PLC<---->Flash以及Flash<------>PLC的功能,并且不会报警,RUN也不会OFF.,不过执行Flash<------>PLC动作时,需要将PLC切换至STOP状态,主要是防止意外事故!

楼主:
lesing, 您好: 我用的plc 为EH2 ,版本为V1.4,韧体出版日期 8/26 . 我是将plc 电池取下来模拟plc电池没电的情况,当plc 没有电池的时候且停电超过十分钟,第一次PLC上电时,确实PLC报警 HC40F,无法启动,必须启动第二次。而当PLC有电池的时候,一次启动成功。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PLC中的系统块停电保持区域中的数值皆为乱码,我猜想该区域应该是没有保存吧。不知这种情况对以后PLC的停电保持功能是否有影响?

网友A:
PLC中的系统块停电保持区域中的数值皆为乱码,能否将图片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C(2010-12-06):
我的PLC也报错哦,H C40F,怎么操作都不运行,重新传输程序才正常,电源断了后,又开始错误!

网友D:
不知是不是电池电压低,需更换电池了

网友E(2017-02-04):
我也是 报错代码:c40f  什么情况啊。手上还没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