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高难度问题

楼主(2009-06-23):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PLC的报警灯会闪,运行灯不亮,我把PLC格式化后,把程序重新输入,运行灯亮PLC能正常运行,但是报警灯还是会闪,过了几天后还是和原来的一样,我把它拆下来拿去检测,硬件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A:
PLC格式化

怎么格式化的?

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

网友B:
你的程序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C:
请你致细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呀

网友E:
使用手册拿来干什么用的?翻手册吧.

网友F:
给PLC下载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如果运行正常就是你原来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G: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

网友H(2009-07-29):
 各执其说。

网友I:
首先:看程序中的f30等几个触点,有不正常的马上可以看出来。

其次:你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我前两天就是把电池拔了,出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看看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J:
我想是你这个PLC程序有问题。。。向网友说的方法一样给PLC安个很简单的程序,试试看,在有就查下手册。;

网友J:
还有PLC如何 “格式化”??/??? 呵呵。我还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K:
估计PLC硬件没问题,程序也没问题,写入也没问题,可能是PLC类型选的不正确!所以出现楼主所说情况。

网友L(2009-11-06):
引用 网友E:

使用手册拿来干什么用的?翻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