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PLC设置密码?

楼主(2009-06-23):
我公司的PLC事OMRONCS1J系列的,我想给设置一下密码,不知如何操作了,请教各位高手,能否帮忙一下了 ?

网友A:
下个加密软件就噢啦!

楼主:
对:linlee 关于

下个加密软件就噢啦!

内容的回复:

能否说详细点了,在哪里可以下了,是什么样的加密软件了

网友B:
加密还需要软件  真晕了

网友C:
工控工程技术这方面的问题,是重在市场而不是技术。加密是客户最反感的事,甚至害到客户最终重写程序。这样你不仅仅丢了这家客户,还丢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以想象,当别人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程序)丢进垃圾桶而重新做一个时,即我们的劳动=垃圾。是对我们最大的污辱。

因此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D:
非常同意楼上的看法!想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谨慎!

网友E:
做过OMRON CS1项目,因为加了密码,自已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看到了小老板的手下背着笔记本去了我的项目现场,我

猜是想复制走程序,但因为我加了很可靠的密码,她们没有成功。。。。。。另外,不能把注解下传到PLC;

1。在项目属性上,加上两密码;2。在程序属性,加上“密码保护”任务;3。下传时会自动加上密码;

再次修改下传前,先要释放密码,再按1,2,3步骤进行;

因为我的这台机上CXP坏了,步骤有点不详,自行再试试。

网友F:
可以在程序上加密 可外部加密啊

网友G:
编程软件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H:
程序上加密fun40

网友I: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