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CNBR故障请教

楼主(2009-06-23):
    现场控制系统是AB-PLC,CPU模块是冗余的,另外还有3个I/O输入机架,各个机架之间通过CNBR互连。在一次巡检中,发现其中的一个I/O机架,OK状态灯突然显示为常亮的红色,而CNBR的状态灯显示为:两个绿灯同时闪烁,过一阵后,变为红灯依次闪烁,这样周而复始。而CNBR的状态显示为:TEST的倒影。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一次停电造成。

    我更换了CNBR、BNC接线、机架,情况依旧。每次断电重启,发现CNBR在刚启动后,便显示:TEST的倒影。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终端电阻接好么?CPU模块更换了再看看吧,如果还不行,那么硬件问题排除,肯定是你的WORX规划没有做好!正常状态两灯是稳定绿。祝你工作顺利!~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我们这个系统之前运行是非常稳定的,可能是由于一次停电造成这个样子。我查看了CPU的小电池了,也一直正常,奇怪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了?这几天我用RSnetWork for Controlnet检查,无法找到这个机架。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A:
WORX通讯是RSLINX。在你的LINX中检查你的硬件,如果硬件不识别,换版本或更新EDS文件,机架找不到,我还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否CNB模块节点地址让人改动了)。系统投运后,由于检修要下电是很普遍的事情,应该不会影响你系统设备的。

楼主:
我用RSLink试了,其它的CNBR均能找到,除了这个CNBR。模块的节点也不可能有人改动的。真奇怪。现在这个CNBR只要一通电,依然是1或2秒后便显示为TEST的倒影。哎。

网友B:
Rslinx如果找不到这一个站的话,说明通讯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同轴电缆链接出了问题,建议检查同轴电缆,把链接这个站的的上一个站两根同轴电缆用万用表检测通断状态,另外用力拔一下BNC头,有时BNC头没有压好会产生虚接,通讯也不通畅。

另外你用Rslinx找下面CNBR是通过CPU(串口)链接的吗?如果是以太网的话那就跟CPU没有关系了!

如果同轴电缆没有问题,建议用丛站来刷CNBR的Firmware!(把冗语光纤拔掉,当然系统处于非冗于状态)。

网友A:
晕菜了,你不是换过模件了吗????这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