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不转求助!

楼主(2009-06-23):
单相轴流风机接单相220V时,没问题.

接三相220V中的两相时,风机不转,请问有何方法?

有接电容.

网友A:
单相跟三相220没有什么区别,还是看一下三相220的电源如何,在检查一下电容的连接

网友B:
理论是可行的 但要看三相220V电源的濒率是多少 50HZ的就OK

网友C:
三相是要接两条相线的,不是一零一火,在单相上能转在三相上只要接对他也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相是要接两条相线的,不是一零一火,在单相上能转在三相上只要接对他也转

接两条相线不是380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三相是要接两条相线的,不是一零一火,在单相上能转在三相上只要接对他也转

接两条相线不是380了么

人家楼主不是说了是三相220V的吗(楼主可能是台弯厂,台湾早期过来的设备是三相220的)

楼主:
电容增大了也无效果,启动电容没有正负之分吧,设备是日本的,其他同样的机台都可以转,只有一台不行.

网友E:
三相电的相线220v? 国内好像没用过,

     单相220V能启动的话,说明电机是好的,其电机应是二个绕组,一个运行的,一个用电容做移相位启动,三相应就是三个启动绕组吧?要相差120度就能启动,最好将电机的接线图也贴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哟

网友F:
单相220V电机与三相220V(取2相)的电压是一样,但他们两种电压的相位差也一样?

网友G:
这台电机使用的额定电压如果是220V的话供给它220V的电压就是了,接什么乱七八遭三相220V的电压?我们国家几时有这种供电方式了?真搞不懂啊,在下得去好好学一下了。

网友H:
三相220V的电源怎么来的?

网友I:
可能不行了,

波行就不对了吧.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我没用过,只是在脑子里过了一下,想的也不是太全.

网友J:
“电容增大了也无效果,启动电容没有正负之分吧,设备是日本的,其他同样的机台都可以转,只有一台不行. ”从这一句说明电源没问题,接单相220能转说明电机是好的,可能原因1。电容及电源接线有错,2启动后电机则的电源有下降说明有线或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K:
三相变二相电机加电容,电容要适当,太小转速低,太大易烧电机,

zhchzdkz@126.com

交流中

网友L:
接三相中的两相那不是220了,换两相中的一条线接个零线OK

网友M:
其它相同机台能用的话,可能是电容接错了或电机烧了

网友N(2009-07-28):
3相220,你这3相220是哪里来的,是用三相变压器变出来的还是?

网友O:
两种接法的电压相位是不一样的.而电机应该是电容移相的单相电机.也就是副组的电流是经过电容移相的.你接成三相220的其中两相后, 已经满足不了相移要求,因而出现上述的问题.

网友P:
要是接220时能转,说明电机没有坏;三相时不行,是不是在此时才用到电容,电容有没有坏或脱落等现象。没见过实物只是判断。

网友Q(2009-10-12):
看了这位兄弟的情况我也研究了一翻,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事实如此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单相220V接发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是不变的,而且其磁场力的大小只与单相的交流波形幅度有关;而两相220V接法虽然电压相同,磁场方向也是一致的,但由于相与相之间存在相位差,磁场力的大小有所抵消,造成启动力矩不够。如果是这样的话启动时应该有嗡嗡声,对电机不利,为了学习实践是好,为了工作研究完后还是该回来吧。

网友R:
楼主你真逗,单相电机接三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