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各位:Wincc6.0怎么能打开Wincc5.1做的画面

楼主(2009-06-23):
请教个问题:单位一期工程用的Wincc5.1版本,而二期工程用的是Wincc6.0版本,而6.0版本看不了5.1版本做的画面,而我又不想装两套软件,也不知能不能装,请教各位高手:Wincc6.0版本怎么能看Wincc5.1做的画面.

网友A:
你也根本无法在一个PC一套系统中安装两个版本的Wincc。
在Wincc中要开启Wincc5.1的画面,使用Wincc的项目移植器进行项目移植,该项目移植器不支持逆向转换,因此使用前请做好备份。
至于如何使用项目移植器,论坛中已经有众多讨论,这里不再多说了。
如果仅仅要看Wincc5.1项目的画面而非项目,那么只要该项目的GRAS画面存储的地方调用画面就可以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