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S7300和WINCC通信

楼主(2009-06-23):
现在有一PLC,S7300,两台上位机,两台上位机分别监控这台PLC,但是两台PLC距离400米左右,现在不知道采用什么解决方案,有用PROFIBUS或者以太网的想法,但是费用多少不清楚,怎么实现现在也觉得很模糊,请指教。

网友A:
是两台PLC还是两台电脑,说得有点模糊,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
如果用Profibus则上位机需要CP5611卡,用以太网的话CP343比较贵,可能用论坛做广告那个德嘉ETH-MPI那个成本比较低一些

当然国产CP5611的也较多,相对西门子原装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C:
如果你坚持要两台上位机同时监控PLC,2楼的方法也可以!  也可以使用一个交换机,那个价格也是不贵的

不知道你上位机是用的什么软件,若要求不高,不同时监控,   如果支持OPC 若是什么数据交互协议的    也可以从上位机 通过以太网从另一台上位采集数据,这样简单些!

网友D:
QQ:390181753    用PROFIBUS-DP连接,每台上位机装一个5611卡,不需要驱动软件,PLC的CPU选带2个口(1个MPI口,1个DP口)的就可以了,用485模块通讯比DP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