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台达PLC实现温控PID分程控制?

楼主(2009-06-23):
现有这样一个温度控制要求:用夹套循环水控制发酵罐内温度,在发酵初期,要保证罐内温度恒定,需要加热循环水补充散失的热能,在发酵中后期,因发酵是一个放热反应,需要往循环水中通冷水,从而降低发酵罐内温度使保持恒定。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分程控制。为控制准确,想采用PID或台达专用的FTC指令实现,但请教台达工程师时,他们说是这里用一个PID实现不了分程控制,而对同一个控制参数(罐温),又不能采用两个PID指令,所以实现不了,是真的吗?有什么解决办法?急!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A:
你的控制温度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个双向控制,我做过,用的台达PLC,如果是不一样的,也没问题的,只是程序里要做响应的处理,使两路PID不发生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A:
工控交流群:45727577

楼主:
谢谢“聚沙成塔”的回复。电加热和通冷却水目的都是保证罐温不变,即控制温度是一样的。我原设想用台达PID指令,实际温度<设定温度时,PID输出值是正值,我用它控制加热器开关,当实际温度>设定温度时,PID输出值是负值,我将它变换后用于控制冷却阀开关。但台达的工程师说不行,说PID不会输出负值,而且此处不能用两个PID指令来控制同一个参数,具体没跟我解释清楚。你上面说的用台达PLC做的双向控制是怎样做的,要用两个PID指令码?能简单介绍一下吗?给个思路就行,谢谢了!

网友B:
是否可以通过一定条件来改变PID的正逆调节方向,在初期应该是个逆向动作控制,加温过程;在中后期是个正向动作控制,降温过程;在一定条件下,让PID执行正向动作调节

网友C:
有两个思路供参考,其一、如果发酵初期、发酵中后期能够检测出两种状态,那么可以用两种状态来触发两个PID指令,从而达到控制要求。

其二,PID不会输出负值是可以肯定的,但正向时MV值是增加的,反向时MV值是减小的,因此可以对MV值进行采样,判断其趋势,但要避开过冲回调比较麻烦。

楼主(2009-07-31):
谢谢各位回复,对我很有启发!

网友D(2012-09-07):
对:3zi关于有两个思路供参考,其一、如果发酵初期、发酵中后期能够检测出两种状态,那么可以用两种状态来触发两个PID指令,从而达到控制要求。其二,PID不会输出负值是可以肯定的,但正向时MV值是增加的,反向时MV值是减小的,因此可以对MV值进行采样,判断其趋势,但要避开过冲回调比较麻烦。内容的回复:

对MV值进行采样,判断其趋势,      你会这程序的设计吗?求程序,258316811@qq.com

网友E(2012-10-18):
台达有个方便指令FTC,不用PID调节了

网友F:
标记一下,备用的。台达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