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V开关电源代替S7-200电源板

楼主(2009-06-24):
昨天,用24V开关电源替代西门子S7-200 PLC内部电源板成功。

这次替换的是气流纺S7-224 PLC+8I/8Q模块,程序加密,1.2版本。已经<此处内容被屏蔽>并上传程序到笔记本。通电时PLC的RUN STOP SF三个指示灯闪烁,初步判断电源板有问题。PLC已经有拆开过的痕迹,电源板电压反馈稳压回路有4个贴片电阻,1个贴片电容,1个贴片TL431稳压芯片和1个817光电耦合器。电路板缺一个电阻,印版烧坏一个窟窿。光电耦合器和TL431已经损坏。一时找不到元器件替代,干脆在原来DC24V直流电容两端引出两根线(棕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外接DC24伏电源后通电,PLC运行正常。

以前曾经用DC24V电源替代S7-226 的电源板成功,电源板拆除后把PLC改为DC24V供电的PLC。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早就有人做过了,是完全可以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
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以前确实没见过改的,不过楼主牛啊

楼主:
现在该PLC已经投入生产很多天,一直正常

再遇上S7-226电源板损坏,可以直接用24V好质量的开关电源替代,电压在24±3V都可以.传感器电路最好加0.5A保险

网友D:
楼主强人了。。偶也是做维护的,向您学习!!

网友E:
同喜。几年前我就用24V开关电源修复三菱PLC,至今在用。

网友F:
我用电视机的电源模块,成功修复了三菱PLC电源

楼主:
有的PLC同时5V 9V 24V等多路输出,比较麻烦.三菱的不知道几路

5V 24V 2路的比较常见.还有的带掉电信号到CPU板.

台达ES研究过,也是24V.在CPU板变5V

网友G(2009-09-14):
经验之谈!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H:
完全正确,就用外部电源供DC24V电。

网友I:
谢谢你,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J(2010-12-14):
能否具体点,电源板提供直流正负24伏电源,用开关电源供电时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

网友K(2011-10-21):
如何改成DC24V供电的啊?

网友L:
谢谢楼主拿来与众网友分享经验!欢迎今后多多提供这样的维修经验

网友M(2012-02-06):
对:润物无声 关于

楼主强人了。。偶也是做维护的,向您学习!!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我的一个226PLC没有24VDC输出,也是电源板坏了,可以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O(2016-10-05):
引用 楼主:
现在该PLC已经投入生产很多天,一直正常 再遇上S7-...

 我的cpu222   电源板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吗